[滑翔机] 求FOX 800 滑翔机安装图

楼主(2014-02-08):
各位大哥大姐们,小弟的是FOX 800滑翔机,谁有飞过或者有电子设备安装图的,请回复给小弟(11172186@qq.com)或者回贴,感激不尽,还有重心的调整方法,,

网友A:
这飞机的副翼这么靠经翼根?控制起来不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的副翼这么靠经翼根?控制起来不方便吧

貌似没襟翼。

网友:
电机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
襟翼可以独立也可以用副翼混控,但是副翼这么靠近内侧设计肯定是不合理的

网友:
安装图?所有飞机的安装位置大体相同,即以重心为准。首先先找到飞机的重心,理论上固定翼的重心在机翼前沿的三分之一处,再此重心安装除电机、电池以外的其余零件(舵机、拉杆、电调、接收机),你的飞机为前拉的滑翔机,电机肯定在机头,所以最后剩下的电池,你自己可以尝试各个位置内固定,最终达到飞机重心仍保持在机翼三分之一就行。详细信息可借鉴我的新手教学视频。传送门走起: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这飞机看那副翼反映应该不是很好!有点慢半拍的感觉吧!

网友(2015-09-19):
实际情况是非常灵敏 没办法调节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