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老鼠尾轴架 和 T型轴支架 轴撑 该怎么选择 请大家给一个意见

楼主(2014-02-08):
(图片涉嫌广告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A:
这广告嫌疑有点明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告嫌疑有点明显哦

我是在装船   就是决定不了用那个好     我不是做广告

网友B:
可调老鼠尾轴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老鼠尾轴架好

就是在看到有些国外的都是T型轴支架

网友C:
老外也有可調老鼠尾(STINGER DRIVE)產品,比我國產的更專業,論堅固、易調、易維護,各有所長,沒有一個有絕對優勢。T形軸架自刻上卡尺可以有讀數調整,改裝後也可用插接式軸,非常堅固。老鼠尾重裝容易回復舊數值、易調。我的部份圖片太大不能上載這裡,給一些如下:

原裝是沉頭螺絲,受推力會被擠出鬆脫(所以未夠專業),必須換

自改裝螺絲,加了彈簧戒指、自鎖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外也有可調老鼠尾(STINGER DRIVE)產品,比我國產的更專業,論堅固、易調、易維護,各有所長,沒有一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外也有可調老鼠尾(STINGER DRIVE)產品,比我國產的更專業,論堅固、易調、易維護,各有所長,沒有一個 ...

改用了保險絲母就不須用彈介啦!平介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