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版P51空中卡舵,吓出一身冷汗

楼主(2014-02-08):
春节飞运动版P51,小伙伴们很欢乐,机舱里放了人民币一张,寓意"马上有钱“,,正在做横滚动作时,突然发现飞机不能翻转了,惊呼卡舵了...

还好1秒钟舵面恢复,平安着陆,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再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故障,为了稳妥换了原配的Y线,副翼舵机使用了独立通道,即使挂掉一个,还有一个能勉强使用。

恰好奇迹哥拍摄了视频,可以清晰的看到飞机在卡舵的那一刻姿态的变化。附上视频,从45秒开始看吧。

网友:
呵呵,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我顶,飞行员技艺高超,处置得当,返回后已经赏美女数名。(当然都是图片)

网友A:
最后还是推杆倒飞脱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推杆倒飞脱困吗?

没有,瞬间恢复了,不然肯定粉了,呵呵,这机速度快,不到20多米的高度反应不过来

网友:
看来飞机上放个100元钱可以有效化解危险嘛!

网友:
厉害 好技术 顶你

网友:
前两天因为副翼舵机问题炸机一次,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已经有多次跳舵预兆,但心存侥幸没有查明原因想继续把时间飞完,结果炸机,事后查明是因为副翼舵机有一只插头松动了。

网友:
所以说马不能随便拉人民币,因为寓意是…………马拉个币

楼主:
马拉个币,差点炸鸡,我可没骂人哦

网友:
楼主 我的老乌鸦襟翼舵机有抖舵的问题 联系老苦 更换了 就好了

继续入了运动P51 副翼舵机有抖舵的问题 首飞五个起落 其中一个起落飞机突然侧翻 也及时救了回来 后来更换了副翼舵机Y线 情况得到解决

说明FMS的舵机和Y线质量还得提高啊

楼主:
xieming0313!发表于2014-02-08 22:08:57
楼主 我的老乌鸦襟翼舵机有抖舵的问题 联系老苦 更换了 就好了

继续入了运动P51 副翼舵机有抖舵的问题 首飞五个起落 其中一个起落飞机突然侧翻 也及时救了回来 后来更换了副翼舵机Y线 情况得到解决

说明FMS的舵机和Y线质量还得提高啊
是的,抱怨这批发飞机舵机问题的听了不少。好像是银燕2代的贴牌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池的T头吧,有可能在你做横滚的时候松脱导致瞬间断电造成的。

           老丁

网友:
哥老关些在哪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池的T头吧,有可能在你做横滚的时候松脱导致瞬间断电造成的。

谢谢老丁回复。
我是XT60插头,很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丁回复。
我是XT60插头,很紧。

焊点会不会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