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看中几款 不知如何决定

楼主(2014-02-08):
最近想入手一个固定翼,目前看中了两个但不知道那个比较合适新手,求指教
1:双天4250KV840电机、好盈30电调、14*8木桨,阿波罗50,求更合适的配置
2:塞斯纳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机型,这款机型的电机、电调、桨尺寸不知如何下手。据说还有个50级的塞斯纳
电池方面的话由于飞直机和四轴,自己手上有3S和6S2200mah-5200MAH的电池
犹豫的原因是有人说像真机不好飞,飞机短(应该算是轴距吧)飞起来微小的舵量飞机就会上下摆,还是推荐特技机,比如阿波罗50

网友:
建议入 滑翔机 X8或者其他!

网友:
推荐个“画眉鸟”水陆两用机,个人感觉比塞斯纳好飞多了

网友A:
新手还是不要考虑特技机了,塞斯纳是不二之选

网友:
特技机不是舵量更大?
还是先从练习机入手吧.

网友:
X8 这个飞机吧不错

网友:
建议飞翼,非常好飞,还便宜  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f78iLJ&id=18137250208

网友B:
herui1027兄:

你已有直机经验,固机相对较易控,基本上你可以任意选你喜欢的飞机:

(1)  大翼展高翼机 -- 最稳最易飞。

(2)  像真战机 -- 好看但较难控。

(3)  滑翔机 -- 较抗风、易控、休闲飞。

(4)  低翼机、3D机 -- 非常好玩、宜进阶。

陈伯

网友:
作为练手阶段炸机不可避免,你选的飞机都有点大,损失比小飞机可要大多了,除非你富二代。否则还是选简单廉价机型先炸一炸再说。
另外,第一款阿波罗电调最少要60A的。电装和机体加起来操作2000了,炸了可不能修。

网友:
有直机基础,练好模拟器尽可以直接阿波罗50,

网友:
还是塞斯纳吧,
30A电调  2212电机1400KV配9*6桨,3S2200mah足够,我曾带过3S5200mah的大家伙上过天,略有一点点儿费力,但是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rui1027兄:

你已有直机经验,固机相对较易控,基本上你可以任意选你喜欢的飞机:

感谢推荐,看样子还是入手一个自己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不要考虑特技机了,塞斯纳是不二之选

塞斯纳是不是有两个一个1.4M翼展的还有一个是50级的塞斯纳?

网友:
听12楼的吧,塞斯纳好飞好练虽然你有直机经验,但毕竟和固定翼是两码事,还是得一步步的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rui1027兄:

你已有直机经验,固机相对较易控,基本上你可以任意选你喜欢的飞机:

陈伯你好,我是新手。现在正飞一款3.5通道的小直机!拿不准到底是玩儿直机好还是固定翼?我感觉和从论坛里看直机不好控制,而且,比较烧钱。一个70厘米的直机像真壳就要2、3千,一个中航出塞斯纳真机壳快2米了才八百多!但,固定翼需要跑道不能随时玩。我玩儿飞机不想飞3D只想玩儿航线与FPV。哪个更合适??

网友:
我也是先入的直机后飞固定翼 起飞和空中阶段都没有问题

但是降落区别就大了 建议还是先入手练习机 练好起飞降落 再飞其他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看样子还是入手一个自己喜欢的

herui1027兄:

建议你选 1M翼展的EPP 飘飘机做第一架练习机
....简单、易飞、超耐炸、低成本、安全、无心理压カ。

我的第一架固机是小塞,老炸烂机头。很快换了飘飘机
和背推滑翔机才爽飞。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陈伯你好,我是新手。现在正飞一款3.5通道的小直机!拿不准到底是玩儿直机好还是固定翼?我感觉和从论坛 ...

身影兄、herui1027兄:

议用1米翼展的正品EPP 飘飘机做第一架练习机。
正版好小子1000只须依说明安装好,问题不大

地面检调:

(1)  推力线: 背推机电机桨电调转向要全部反装、锁紧桨夹便行,原厂机基本上不用另调推力线。

(2)  重心:  对头,在主翼两边前弦1/3处炭杆位用左右手指托起全装备飞机,移动电池调重心,飞机前后平衡而机头微重点就行

(3)  检查: 舵面: 所有舵面要平衡、拉杆机米螺丝要旋紧。
                舵量:舵量反应要正常,全新手如调D/R至50%会较易控(反应较温和)。
                电机:手捉机身,机头向天,推全油门约两秒而飞机够力上拉为准。
                主翼固定: 用四条粗象皮筋,两条直拉两条交义。要换掉老化松软的。
                接收机接线: 因松脱而失控炸机就不值了。
                遥控器电量: 弱电会引至失控。
                失控保护: 首次对频时所有舵杆回中、油门最低便行。每次起飞前对频后试拉著飞机关控测试失控保护,以飞机所有舵面置中位而电机不会转动作准。
                风向风速: 以风标从地面指上不过45度的微风宜好小子(好小子新手不宜在强风中飞),小心北风和阵风。
                炸机: 每次炸机后要全面检查一次才可再次上天。

上天:

(1)  拉力线:前拉机基本上是用垫片加在电机座和机头防火板之间把电机轴调整方向至向下2度向右2度,背推机后推机依原厂设定便可。
      很多原厂飞机在防火板上或者在电机座上已经预设了拉力线,除非用家自己改了用非指定的电机或桨,扭力相差大了才须要另调拉力线。

(2)  调好飞机重心和目测各翼面(舵面)已平衡后,让飞机逆风慢慢加速起跑。够速后微拉升降舵让飞机以低仰角慢慢爬升。太早拉起易失速侧滑炸机。

(4)  约50米高后转大弯、微拉升降保持高度。平飞后收油直飞。这时留意飞机偏飞的方向,先用控杆调整。这时调控上微调使飞机在双手离开控杆后仍能在数秒内维持平直方向。

(5)  现试把油门推高,这时注意并记著飞机的反应:
        (a) 如飞机抬头向上,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头下沉,这是拉力线向下的角度太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上下角度。
        (b) 如飞机偏左,这是拉力线向右的角度不足;如飞机偏右,这是拉力线向右的角度过多。下地后调拉力线的左右角度。

(6)  小心把飞机下降后,凭记忆渐次加减垫片来调整后再升空测试。随桨附送的胶垫片或会合用好用。

降落:

(1)  升降都应背光由面前左至右或由右至左飞。依风向先选定降落航线,转弯后逆风慢收油下降直线飞。

(2)  保持低油门至约1米高时全收油,保持左右平衡,微拉升降舵让机头微向上,让飞机轻触著地。

问题是新手可能在起飞时已经秒炸,如果能找到老鸟代调好飞机的重心、舵面平衡和拉力线才交新手首飞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祝各位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身影兄、herui1027兄:
你好,陈伯........我考虑了下还是决定飞直升机了毕竟对场地限制小。但,我不想玩儿3D花样。就想飞个航线4通道的就成,等飞熟练了就上FPV。我看很多厂家出的直机都是6通道起步主要飞3D多就是有像真机也是尺寸小的飞机。我想飞1米的!这样是否只能买个像真机壳子自己装配里边的比如电机、舵机、接收器这些?!请问如何配置?还有,北 京有什么好的专门经营飞机航模的店吗?谢谢了。

网友D:
腰推 1280MM的手抛滑翔机 比较稳定 速度也不算快1300-1500MAH能够飞上15-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