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大夫

楼主(2014-02-08):
小弟初入零度。。。用在新的四轴上。。今天刚好装完楼下试飞。。。。。 手动模式起飞。。。但M1电机老是有怪声。。类似自激的声音。。后调感度无果。。 一直向M1电机的方向飘。。只能不断修正。。。现先上视频。。求大神解答。。因为同事手机拍的。。怕出意外。。让同事别靠太近。。大家就听听声音吧。。。先上一条。。。还有两条正在上传中

网友A:
先互换电机,后互换电调,二次互换之后,还是M1有问题,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互换电机,后互换电调,二次互换之后,还是M1有问题,返厂。

大工程啊。。比重新装机还麻烦。。。

网友:
750到手啦?!果然疑难杂症~

这种高频啸叫的原因,来自电机,其实还是比较好判断的,地面上解决。

把疑似问题电机的电调接到另一个电机上,听声音,再把确认正常通道的电调拿来接这个疑似问题的电机,就可以判断出电调和电机的问题了嘛~

楼主:
好吧。。看来又要焊东西了。。。悲剧。。

网友B:
这问题发出来几天了,也没有零度的客服进来回复一下,X4是否不能够很好的支持750轴距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发出来几天了,也没有零度的客服进来回复一下,X4是否不能够很好的支持750轴距的四轴?

今天刚找张工看了黑匣子数据。。。数据正常。。就是晃动系数已经大于12了。。。。让我先换个电机看看。。。。。再等没风再测试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