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二的问题

楼主(2014-02-08):
我的精灵2,飞行30个架左右,现在发现每次落地后掰杆停转时,会抽一下,发出卡滞的声音,同时机身也跟着摇晃一下,什么毛病?电机?电调?或者其他?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

楼主:
求助大疆技术,请回复

网友:
是不是电机螺丝松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电机检查下

网友A:
楼主,您检查一下是否电机和外壳有干涉。有可能是您的电机螺丝松了。

网友:
DJI 客服都来了,问题解决了吗?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检查一下是否电机和外壳有干涉。有可能是您的电机螺丝松了。

所有螺丝经检查没有松动。一个电机一个电机的拆下测试后,发现右后电机掰杆停转时,反扭特别大。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不敢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螺丝经检查没有松动。一个电机一个电机的拆下测试后,发现右后电机掰杆停转时,反扭特别大。是电机有 ...

您说的反扭力是指的什么?能拍一段视频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反扭力是指的什么?能拍一段视频看看嘛?

视频发给谁?

楼主:
视频发这里吧.掰杆停转电机时,似乎会有一个电机突然加速.如果不装桨,会咔一下,同时震动一下

楼主:
亲们有没有类似情况?大疆技术说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油门拉到底后,再掰杆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