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驴骑”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4-02-08):
不知是什么类型的电池?锂电?镍氢?

网友:
晚上的驴友 骑友

网友:
只是一个牌子而已,18650电池广泛用于强光手电 手机充电宝 电动工具等电芯  属于锂电池范畴  有些放电c数大的动力型18650用于航模电芯.

网友:
那么大个18650

网友:
LIFE锂铁。

优点: 可重复充放电约1000次
         基本上不怕过充过放,不自燃,不易损毁
         也算便宜
         最宜造场外电源、手电筒、手电工具、电动车船玩具

缺点: 较重较大
         储电量相对LIPO少
         放电C数较低,不宜大量高速放电
         不宜高A数 快 速 充电

陈伯

网友:
这个是16850电池

网友:
这个属于锂电的范畴

楼主:
谢谢,学习啦。儿子走时只说了声留着你用吧,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电池。

网友A:
你还是潜水去吧
镍镉镍氢电压都是1.2V
锂电是3.6V   3.7V
弱智问题

网友:
度娘知道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潜水去吧
镍镉镍氢电压都是1.2V
锂电是3.6V   3.7V

话也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也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从不懂到懂走过来的,

这个问题其实百度就知道~~18650直接搜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潜水去吧
镍镉镍氢电压都是1.2V
锂电是3.6V   3.7V

傻*我就不信你没有新手的时候

网友:
TB搜18650,很多很多牌子的,三洋、SONY都不错

网友:
普通的18650锂电池 一般是高光LED手电用的

网友:
铁锂电池,手电筒,移动电源,泛用。

网友:
大大18650上面写着呢

网友:
"夜驴骑”,光看这名字就猜得出是专门用在强光手电筒上的啦,不过这种18650锂电池C数都不高,不能用作动力电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