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原装电机各方面性能怎么样啊?

楼主(2014-02-08):
DJI的原装
电机
各方面性能怎么样啊?搞个风火轮不知道该自己配电子设备呢,还是直接整套

网友A:
我个人建议入银燕2216,少走弯路。我就是DJI2212到银燕2216这么过来的。

网友B:
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也没有优点。电机轴与众不同,配桨困难,只能用DJI的桨,其它桨要改为D形孔,难!同心度问题,手工问题。

网友C:
不喜欢折腾就用DJI 省心 性能上中规中矩 稳定一些 售后好一些
喜欢折腾自己配 性价比高 但需要对航模配件有一定基础 不要人云亦云 听别人的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