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PM的数传是全双工的吗?

楼主(2014-02-08):
手上有很多CYRF6936带PA的射频模块,想做一套数传。
做APM到地面站的单向透传很容易,但是地面站到APM该怎么弄呢?这种射频模块是半双工的,只能软件切换接收模式。
请问下APM  3DR的数传是全双工的吗?如果是半双工的内嵌的协议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以前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试过,不通过地面站貌似只能单向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试过,不通过地面站貌似只能单向发送

那我们的配置信息是怎么写过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们的配置信息是怎么写过去的

通过地面站可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地面站可以写

但是只看数传的话,假如他是半双工的,必然APM端是发送模式,地面站是接收模式。无论我们地面站写的什么过去APM端的数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切换到接收模式来接收地面站写过去的数据啊。

网友B:
请教一下,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

网友:
dolphintt920发表于2014-02-08 16:30:14

但是只看数传的话,假如他是半双工的,必然APM端是发送模式,地面站是接收模式。无论我们地面站写的什么过去APM端的数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切换到接收模式来接收地面站写过去的数据啊。
现在很少有半双工的串口了,可能是全双工的吧,我是这么想的,可能默认情况下电脑端的数传的发送功能是关闭的,只有地面站要修改参数时才会打开,所以我直接通过串口助手发不了数据

网友:
专业啊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3dr的确是全双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

半双工就像对讲机,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在发射一个在接收,全双工就像手机,可以同时吵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双工就像对讲机,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在发射一个在接收,全双工就像手机,可以同时吵架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半双工延迟大了飞远了炸鸡概率很高

网友:
可以半双工工作,但需要手动切换的话,我觉得只能算单工。用在APM上是不行的,3DR用的是SI4432,只是有自动切换发射接收。实际上是半双工的。

网友:
淘宝看了下参数,带pa和lna,带天线发射、接收切换,理论上做程序切换的双工的数传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3DR数传空中无线部分是半双工的,但是串口部分是全双工的。

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一个无线串口,直接接上串口用就行了,不用考虑任何事情,控制CPU会自动处理缓冲之类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用射频模块做的话,现在射频模块都是半双工的,就连手机也是,只不过射频芯片在发送和接收两种状态下,不断地切换,看上去像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