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个四轴不知道配置怎么样?望大学发表意见呀

楼主(2014-02-08):
飞越650机架    中特威蜘蛛30a电调    朗宇3508  700kv电机   1238碳桨   4s5200电池   APM2.6飞控加GPS.  这样配大约可飞多久那?期盼意见和最佳方案!

网友:
感觉重量和以前的机机差不多,大概11分钟左右,不加云台。
加了狗和云台,就7,8分钟

网友:
10分钟左右吧

网友A:
飓风C4108电机*4                           1020

狮牌电池 5200MAH 22.2V 30C *2     720

DJI正反浆 1555*4                            200

飞科达平衡冲T6200                           528

大疆DJI NAZA-M V2……飞控             2800

H4折叠机架                                      800

华科尔12S遥控器                             1800

好盈铂金电调30A *4                          436

帮我看看我的配置,不要封我号,我权限低,不是故意重复发帖,先前感觉发错地方了,各位大神们帮我看看,我卖的东西还在路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飓风C4108电机*4                           1020

狮牌电池 5200MAH 22.2V 30C *2     720

12s遥控器这价钱都不如填点钱买t8fg了

网友:
我的机架跟你的一样飞跃650,xa飞控,郎宇3508.xa专用点调,5200  25c,1147浆,不挂云台15分钟,提醒一下飞跃螺丝和c卡特别容易滑掉断掉多呗几个尤其冬天。

网友:
依所报配置,没有其它设备,电池容量没有虚标情况下,微风6米高悬停,3.60V报警落地,精确预估:12分3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s遥控器这价钱都不如填点钱买t8fg了

谢了

楼主:
有人说可以飞20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飓风C4108电机*4                           1020

狮牌电池 5200MAH 22.2V 30C *2     720

感觉电池好像差了点,遥控器怎么不买900的天九呢。还有H4机架不是只要6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飓风C4108电机*4                           1020

狮牌电池 5200MAH 22.2V 30C *2     720

铂金电调上40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池好像差了点,遥控器怎么不买900的天九呢。还有H4机架不是只要650吗

鸡腿还有其他东西加一起就不是650了,650只是鸡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