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道接收机用在450上够用吗?

楼主(2014-02-08):
6通道接收机用在450上够用吗?
6通道的接收机便宜好多。
谁指点一下,6通道够不够用。怎么接线?我是SPORT 有副冀的450机。

网友:
够用 怎么接线你遥控说明书里有

网友:
要看是什么接收机 哦。。。 发图吧

网友A:
要是华科尔的千万别用6通的,6通的调不了陀螺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华科尔的千万别用6通的,6通的调不了陀螺感度

可以用,不是每个陀螺都需要接感度线的

只有5根线,所以6通接收也可以用

网友:
可用!末必好用!可飞末必好飞!

网友:
好多450、500、550、600、700在用3通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是每个陀螺都需要接感度线的

只有5根线,所以6通接收也可以用

你这个是无副冀3轴陀螺吧,我的是有副冀的陀螺只有两根线和接收相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无副冀3轴陀螺吧,我的是有副冀的陀螺只有两根线和接收相连呀。

是无服役的,有副翼的还是用7通的省事吧

网友C:
有副翼,4个舵机4通,单轴陀螺信号1通,电调1通,共6通。

网友:
我的JR XG8创建模型时陀螺感度选5(起落架)通道,螺距舵机接6通道,刚好够用。

网友:
有副翼三个斜盘舵机占三个,陀螺仪占两个,电调占一个,不是正好六通吗,怎么不能用呢?

网友:
很多都不会改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回复。
已经明白控上的通道和陀螺的感度线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理解是:
1.接收上连陀螺感度的线是用来接收控上的陀螺感度设置(方便切换不同飞行状态下的锁尾)(如果不需要在控上切换感度,可以不接线。)
2.接收上的每个多余通道干嘛用和用哪个开关控制,以及控制的值,在控上设置好。
3.6通上面,就把陀螺的感度接到起落架通道(通道5),在控里把起落架通道改成陀螺感度(如果是多于6通道的,可以把任意备用通道改成陀螺感度)。

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回复下,以方便其他象我一样的新手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回复。
已经明白控上的通道和陀螺的感度线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理解是:

没错,其实所谓几通道,就是能传递多少个数值到接收机上。每个通道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当成开关量用而已。

从模拟电路的角度来看,每个通道的输出就是1.5伏到3.5伏,就是所谓的-100%到+100%。从数字电路的角度来看,每个通道就是占空比从30%到70%的pwm讯号。

网友C:
6通道接收完全可以用在450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是每个陀螺都需要接感度线的

只有5根线,所以6通接收也可以用

你好,我有1点不明白,我用的是3GX的陀螺仪,用的华科尔D10控,接收华科尔6通的,华科尔的陀螺感度线应该是在七通道上,接收只有6通道,我现在把陀螺感度线接在5通道也就是起落架那个通道,现在调不了陀螺感度,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控里改一下,把起落架改成感度就得。

网友:
还要不要关闭多余的通道,不记得了,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