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LOGO480,有点小金鱼尾。

楼主(2014-02-08):
飞机刚刚装好,尾巴怎么调都不行,尾舵机都换了还不行,就是稍微有点小小的金鱼尾,本来以为尾巴感度低了,一直加,加到100也一样,金鱼尾幅度不是很大,左右大概2厘米,心里很不爽,问问各位兄弟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谢谢.

网友:
确实不爽,不懂帮顶

网友:
把感度调低

网友:
金鱼尾不是尾巴感度太高了啊,楼主吧尾巴感度调低点试试

网友:
金鱼没有。。慢摇有。。。

网友A:
尾巴重新装,一般尾巴虚位金鱼尾可能性大,不过LOGO的应该不会有虚位吧,然后就是尾舵机了,尾舵机不顺滑也可以金鱼尾,把舵机拆了,往齿轮上加点齿轮油。除此之外,您用的什么陀螺?估计是VB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重新装,一般尾巴虚位金鱼尾可能性大,不过LOGO的应该不会有虚位吧,然后就是尾舵机了,尾舵机不顺滑也 ...

是vbar,买的套机,锁尾换了JR的mps82g了,82g700都锁的很好,所以排除舵机问题。

网友:
  皮带太紧啦。。。稍微松点就行!

网友:
来看好机

网友:
小金鱼应该是感度高了吧,大甩尾才是感度太低

网友:
机械部份安装的问题!

网友B:
我logo 480刚装好,也有小金鱼尾,把尾舵机臂球头装最内孔就解决了。楼主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logo 480刚装好,也有小金鱼尾,把尾舵机臂球头装最内孔就解决了。楼主你可以试试。

你好,你说的舵机臂最内侧的孔是原机带的黑色碳纤舵机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舵机臂最内侧的孔是原机带的黑色碳纤舵机臂吗?

是的,就算你不是用的原机带的舵机臂,也可以改成最内孔试试,说明书上也有些,中间孔和最内孔自己选。我最开始也是中间孔,飞起来金鱼尾,降低感度也没用,降到最内孔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算你不是用的原机带的舵机臂,也可以改成最内孔试试,说明书上也有些,中间孔和最内孔自己选。 ...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机刚装好的时候也有楼主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将支撑松点试试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你拿一把游标卡尺卡一下尾波箱的碳纤板前后的宽度,惊奇的发现宽度前后不一样,再告诉你,换SP的升级件一体尾波箱,好了,爽飞了

网友:
金鱼好啊,我都养了一年金鱼。

网友:
有可能尾桨距不够!!!

网友:
推力轴承大小圈装反了也会金鱼尾  自己检查下会疏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