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1小铣求救

楼主(2014-02-08):
各位玩西马特X1的前辈们,我过年期间喝了两盅,然后下刀下狠了,结果塑料齿轮扫了,网上看看一套要70多块,感觉贵了,想问问有没有同样遭遇的前辈,你们有没有其他路子买到便宜的齿轮,我有点想换成钢齿轮,可不知道齿轮的型号规格,连问都不好问,只好来这求助了。

网友:
我有X1,但未拆过,换过180车床的齿轮,X1应该是同样的双联齿轮,我当时订造一套钢的是150大洋。

网友:
能否上点图看看 ?

网友:
自已用尼龙棒加工一个啊,

网友A:
只要知道模数和齿数和内孔,按这买就对的上,就安装的上

网友:
不要换钢的,太吵了

网友:
我的X1前天用的时候,老是过载(一开过载灯就亮),吓出一身冷汗。
今天再开又好了。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知道模数和齿数和内孔,按这买就对的上,就安装的上

请问模数是指什么??????

网友:
模数越大齿型越大,外径尺寸=模数×(齿数+2)。

网友B:
我用过X1,说实话这机机精度好,就是功率小点,好处是有过载保护电路,不是太容易扫齿的,但齿轮使用时间长了,难免因操作失误会扫了.我前年有次齿轮被扫了,最后在网上连运费九十多大洋购了一套,也想过用钢或铜齿轮,但噪音受不了,我见议还是用原厂的齿轮好,要不就改皮带转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X1,说实话这机机精度好,就是功率小点,好处是有过载保护电路,不是太容易扫齿的,但齿轮使用时间长了,难 ...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改皮带的,好注意,那个穿红衣服又湿又潮的,赶紧过来支招,俺要改皮带的。

网友A:
用皮带不好,容易掉速,用同步带轮!!!

网友:
用钢齿轮噪音受不了的,还是用原厂的齿轮好,要不就改皮带转动吧。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厂家就提供钢齿轮。价格不做评论。楼主可以拿坏塑料齿轮找机加工的地方加工。他们一看就知道怎么弄。当然也可以找朋友用尼龙加工一对。很容易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厂家就提供钢齿轮。价格不做评论。楼主可以拿坏塑料齿轮找机加工的地方加工。他们一看就知道 ...

机加工那种地方,貌似不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皮带不好,容易掉速,用同步带轮!!!

网上看了同步带轮价格不是很贵,已经决定改了,就是不知道要选多大的轮,是不是按照现有齿轮的规格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加工那种地方,貌似不会便宜。

你没去怎么知道?不要怕碰钉子。讨价还价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同步带轮价格不是很贵,已经决定改了,就是不知道要选多大的轮,是不是按照现有齿轮的规格买?
...

最好按相同比数改,比如原有齿轮是20齿和40齿,比数1:2,同步轮也按1:2买,不然转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按相同比数改,比如原有齿轮是20齿和40齿,比数1:2,同步轮也按1:2买,不然转数不一样

受教了,下回一起控萝莉啊。

网友D:
建议还是用齿轮吧,一是原有的双变速用同步带不容易实现;二是允许改动的空间不大。
齿轮模数是非整数的,好象是2.7左右。
我车床改了金属齿轮、灌了润滑脂,噪声比尼龙大不了多少,一套金属双联齿轮订造才150元,不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用齿轮吧,一是原有的双变速用同步带不容易实现;二是允许改动的空间不大。
齿轮模数是非整数的, ...

能否帮我打造一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帮我打造一组呢?

当地订吧,邮费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