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豹2,原车扭簧和扭杆在行程上有什么区别,求教?

楼主(2014-02-08):
如题,要是区别不大就不打算深改了

网友:
坐沙发等解答,哈哈

网友:
我正在改轴承,同问,求教高手解答

网友:
区别不大

网友A:
恒龙的扭簧也有不同直径的虎的和3号的扭簧直径就不一样,调软硬的方法也有,至于改不改扭杆就看个人喜好了,跟行程无关。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区别就不改了!我刚付完款买的豹2!差点就买扭杆了!

楼主:
谢谢 索性不改了

网友:
扭杆心里舒服

网友:
恒龙豹2扭簧有下摆限位,拆除履带后摆臂最低位置稍高,真车拆了履带把车架起来摆臂最低位置是稍低的

网友:
现在豹2改扭杆的主要是车体太重,原来的弹簧弹力已经顶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扭簧也有不同直径的虎的和3号的扭簧直径就不一样,调软硬的方法也有,至于改不改扭杆就看个人喜好了 ...

求软调硬的方法

网友A:
扭簧在车体上的定位孔重新转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扭簧在车体上的定位孔重新转一个

诱导轮位置的那个路轮,就算是HL自己的硬定位孔,那个扭簧都很难安上。因为有诱导轮座的缘故,非常不易安装,昨晚试了半个多小时。以失败告终。这个位置的扭簧,对跳齿的解决最为重要了。唉。可惜就是无法安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诱导轮位置的那个路轮,就算是HL自己的硬定位孔,那个扭簧都很难安上。因为有诱导轮座的缘故,非常不易安 ...

上个图看看

网友B:
看图。一共七个,建议的是 1,2 用加强版弹簧并且装在硬定位孔上。第七个也是加强版弹簧但是装在软定位孔上。 你仔细看一下弹簧伸出来的方向,和长度,就会明白软硬定位孔和普通弹簧和加强版弹簧的区别了。

前6个都好上。就是第七个,因为有那个诱导轮座已经卡死在车体上,所以无法把第七个装在硬定位孔上。只能装软定位孔。所以,即使是加强版弹簧,也是很软,无法解决跳齿问题。

PS: 我的豹2的诱导轮调节座是金属的,所以卡在车体上拆不下来。哪位高人要是知道怎么拆金属诱导轮座,请多指点一下! 后悔呀!塑料的好拆多了,一推就下来了。可是我偏偏订了金属的。

网友(2014-10-25):
潜水学习  专研豹二和虎式

网友:
正在准备升级扭臂中,加强型跟普通的弹簧区别大吗?

网友:
加强型的扭簧线径粗,弹性强不容易扒下!

网友(2015-07-29):
为什么金属的会很难下下来呢

网友C:
个人觉得扭杆和扭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个限位。扭簧是靠底盘上那个塑料限位限制摇臂顺时针的行程。。。恒隆那个塑料限位。。哼哼。。。野跑一次基本就要挂掉一个。扭杆不同,角度固定,那个塑料限位根本就可以忽略了。塑料限位最严重的破损情况就是把整个路轮固定的塑料全部打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扭杆和扭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那个限位。扭簧是靠底盘上那个塑料限位限制摇臂顺时针的行程。。。恒隆 ...

对的塑料底盘爆跑会很惨的!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塑料底盘爆跑会很惨的!

改扭杆就好了

网友D:
改扭杆还不行,底盘摇改成金属的,即使底盘不是金属的,扭杆座连接等必须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扭杆还不行,底盘摇改成金属的,即使底盘不是金属的,扭杆座连接等必须是金属的!!

还得金属底板

网友:
扭杆弹力行程开始小后力大,扭簧那个先力大后力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一共七个,建议的是 1,2 用加强版弹簧并且装在硬定位孔上。第七个也是加强版弹簧但是装在软定 ...

轻微加热下就取下来了!

网友:
扭簧容易疲软,不适合全金属的笨重车体,疲软不容易回位就趴窝嘞!扭杆九韧性和不易变形,跟实车大车那样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