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 求救!!!!!!!!!!!!!!!!!

楼主(2014-02-08):
充电时  有2片电压乱跳 1.0-5.0A  有问题了!打开后   线路板有两排方形的电子元件烧了  不知叫啥名?  不知道这能不能修 ?请教各位!!!!!!!!!!!!!!

楼主:
谢了!!!!!!!  还能修复吗

网友A:
买同型号的焊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同型号的焊上就好了

谢谢!!!!!!

网友:
串冲过程中的放电电阻

网友:
电阻烧了的话只换电阻我看悬,因为电阻烧了其他的电子设备会因为没有电阻的保护,电压过高也跟着烧掉也不一定.....还是换个A6吧有保护

楼主:
谢谢大伙的指教  考虑换新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得换

网友:
看着很实用,谢谢了!

网友:
难道是排阻?

网友B:
红色圈起来的那个叫电阻,一般是6个120欧姆的并联起来,合计电阻为20欧姆,你需要把那一排电阻拆除,买新的换上,或者买一个20欧的换上去,另外检查相关的三极管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弱弱的请教一个问题,我的B6好像也有问题,我先不接B6的电源,先接电池的主线接到B6上,怎么B6工作了LED 显示正常,可以设定模式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B6能用16V 5A 当电源吗?我的怎么用不了。都调整好参数后  确认开始充电时,显示当前电池电压15.6 然后B6嘟嘟嘟嘟嘟一直响,输出端有个IC很烫,我连忙拔掉了,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释啊 !!55555555555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圈起来的那个叫电阻,一般是6个120欧姆的并联起来,合计电阻为20欧姆,你需要把那一排电阻拆除,买新的 ...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能用16V 5A 当电源吗?我的怎么用不了。都调整好参数后  确认开始充电时,显示当前电池电压15.6 然后B6嘟 ...

我不懂电!!!!!!      老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6能用16V 5A 当电源吗?我的怎么用不了。都调整好参数后  确认开始充电时,显示当前电池电压15.6 然后B6嘟 ...

你这个得看到视频才知道怎么回事,仅仅靠描述讲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得看到视频才知道怎么回事,仅仅靠描述讲不清楚。

我用12.8V左右的冲,就爽的很,为什么不能用15.8V 5A的 电源,我的坑定是山寨的,才45元钱一块,裸板 ,今天在论坛里找到了COOP的B6充原理图,只是大概一样的,好多细节都不一样,布局应该差不多,还有个现象不知道正常不,我不接B6的电源,我把平横线和主线插上 1602就开了,也能正常设定模式,还能自己供电自己充电???

网友:
你查一下,是不是那个又粗又大的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