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各位模友,不知道怎么搭配电子设备了~

楼主(2014-02-08):
这个电机是新西达的一款9克重量的电机,想用来做固定翼小飞机用,翼展想控制在30CM--50CM之内,在网上看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就是一直在纠结电调,舵机电池究竟改怎么选购,还望各位模友给点意见,小弟感激不尽啊~~!!由于几年前一直玩的是大飞机,中途退模将近3年所有设备都出掉了,最近又开始想继续玩航模换成玩小飞机,准备购入天地飞6A 2.4G的控,在加个天地飞4通道的小接收机来玩小机~~~求助各位配置推荐~

网友A:
电调6A可以了,但保险一点可以要10A。舵机选3.7克到6克的。电池选2s1000mah到800mah或3s500到800mah

网友B:
电调用XXD的10A电调,舵机用3.7G的,桨用5030-5045,电池2S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6A可以了,但保险一点可以要10A。舵机选3.7克到6克的。电池选2s1000mah到800mah或3s500到800mah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XXD的10A电调,舵机用3.7G的,桨用5030-5045,电池2S500mAh。

感谢谢你啊,哎,我在我们当地的一航模群里问他们都不理我,心都凉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XXD的10A电调,舵机用3.7G的,桨用5030-5045,电池2S500mAh。

请问选用最大输出多少伏的电池合适?我看了有3.4V还有7.4V的~~~

网友C:
这个电机标配就是7.4v的,我也拿这个做过JJ,给你做个参考:
7.4V,200-500mah电池
5030桨
天地飞4通接受,3.7g舵机X3
基本上JJ起飞重量在150g内都没啥问题。
在这群小飞机里面算大飞机了。。

网友D:
以你标题的电机来说倒不如入个XXD的1510 它比1504的拉力大,1510的电机飞200G以内的飞机还不错,我手头有只1510,准备用做40cm翼展的F2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你标题的电机来说倒不如入个XXD的1510 它比1504的拉力大,1510的电机飞200G以内的飞机还不错,我手头有只 ...

我请问一下,准备做一个翼展60--80的3D机,选什么电装设备合适。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标配就是7.4v的,我也拿这个做过JJ,给你做个参考:
7.4V,200-500mah电池
5030桨

真的很感谢你~~太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请问一下,准备做一个翼展60--80的3D机,选什么电装设备合适。谢谢了。

电机2204,KV1500--1800,电调10A,舵机4--5克模拟就行了,桨SMG8043或8040,电池300mah--500mah.总重量控制在140克,飞行性能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行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285&extra=page%3D2

您是古稀玩童老哥吧,看了您的帖子,很有启发。我主要是以前大飞机的零件多,想利用起来,所以不想做太小的。能把2208的电机和3S电池1300maH的利用起来最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行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285&extra=page%3D2

老师傅厉害啊!!!!!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厉害啊!!!!!向你学习了!!!

这个适合你
http://bbs.mx3g.com/thread-23630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厉害啊!!!!!向你学习了!!!

这个适合你翼展700mm机身900mm电机2208kv2600电调30A电池3s1300MA20C
到3国搜 我的第二架SU27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厉害啊!!!!!向你学习了!!!

这个是你翼展700mm机身900mm电机2208kv2600电调30A电池3s1300MA20C
到三国搜:  我的第二架SU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