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i cp左边的舵机,推油门后上下乱跳

楼主(2014-02-08):
mni cp左边的舵机,推油门后上下乱跳,开始以为舵机的问题,先后换了几个舵机,问题依旧,有魔友遇到这个问题吗?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还有,我的两架master cp飞着飞着,尾巴总是往左边跑,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的mini cp也是左边这个舵机在跳,不过我的舵机是炸鸡扫齿换了舵机齿之后才开始跳的,因此我的可能是舵机被炸故障了;你的mini cp如果没有炸过机的话就应该是主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 cp也是左边这个舵机在跳,不过我的舵机是炸鸡扫齿换了舵机齿之后才开始跳的,因此我的可能是舵机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