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50MX马达,为什么线发黑了?正常吗?拆解大家看看

楼主(2014-02-08):
我用这个电机在我的800E上航拍了十几个起落,每次下来烫得手都不敢碰。本以为正常,今天发现里面线圈居然发黑碳化了。实在不敢继续用,赶紧拆掉打算自己绕。
下面有我的K牌200A的记录数据。平均电流才40A使用。就烧了??传说中的持续100A和4400W功率呢??

网友A:
这电机线的满槽率一半都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线的满槽率一半都不到啊

专业点评!!对这玩意儿太失望了。效率还不如我家电磁炉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线的满槽率一半都不到啊

您说的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想换750MX用在600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想换750MX用在600上呢

通俗讲就是线圈在铁芯里绕得多不多,填充得饱不饱满。KV值不变情况下直接关系到电机的可持续功率大小。

网友:
说实话,这电机真的不怎的.我还飞行时直接就打端子的化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俗讲就是线圈在铁芯里绕得多不多,填充得饱不饱满。KV值不变情况下直接关系到电机的可持续功率大小。
...

KV值跟线圈匝数直接关联,同样的匝数KV值是固定的。
满槽率越高导线的横截面积就越大,能耐受的电调也越大,在不超过硅钢片磁饱和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超过),电机的功率也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跟线圈匝数直接关联,同样的匝数KV值是固定的。
满槽率越高导线的横截面积就越大,能耐受的电调也越 ...

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V值跟线圈匝数直接关联,同样的匝数KV值是固定的。
满槽率越高导线的横截面积就越大,能耐受的电调也越 ...

为什么厂家不把线饶饱和了呢?线材很贵吗?还是奸商为的就是让玩家给升级留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厂家不把线饶饱和了呢?线材很贵吗?还是奸商为的就是让玩家给升级留空间?

个人估计归根结底是节约成本,利益最大化
其一,少绕点就能少点漆包线
其二,绕满总归费事些,省人工成本
据鸭子的说法,不满一样能达到传说中的4400W,哄鬼啊
看人家蝎子,绕得满满的,标称功率也没鸭子的高……

楼主:
不绕满,因为鸭子的电机是机器绕的。机器就是饶不满。 但省很多很多人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点评!!对这玩意儿太失望了。效率还不如我家电磁炉高呢。。。

用在800E上?航拍的时候起飞总重量是多少?

网友:
哈哈,亚拓的电机我只用过450MX和500MX,感觉就是500MX的轴承太差、爱坏。还是比较省电的。

楼主:
重新绕线完毕。用了单晶铜多股,对比一下以前的槽满率,回头试试看效率。

网友:
这个绕的真不错,好手艺。。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俗讲就是线圈在铁芯里绕得多不多,填充得饱不饱满。KV值不变情况下直接关系到电机的可持续功率大小。
...

這不對吧!! KV值跟線徑與圈數有關 跟有沒有填滿無關 更何況這馬達是用KV值下去設計

网友:
LZ绕线很漂亮啊. 等待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不對吧!! KV值跟線徑與圈數有關 跟有沒有填滿無關 更何況這馬達是用KV值下去設計

KV值跟线径无关。只跟圈数有关。同样圈数,线径越大可承受电流就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KV值跟线径无关。只跟圈数有关。同样圈数,线径越大可承受电流就越大。

改變线径KV值會跟著改變的 或許應該換個說法
線徑粗內阻大 其他條件不變  線(損失)消耗功率大 電能轉換動能效率差
線徑細內阻小 其他條件不變  線(損失)消耗功率小 電能轉換動能效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變线径KV值會跟著改變的 或許應該換個說法
線徑粗內阻大 其他條件不變  線(損失)消耗功率大 電能轉換 ...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学术不精。请教下为什么线径细内阻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變线径KV值會跟著改變的 或許應該換個說法
線徑粗內阻大 其他條件不變  線(損失)消耗功率大 電能轉換 ...

放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学术不精。请教下为什么线径细内阻小???

不敢 不敢 您客氣了
銅線阻抗來自截斷面面積乘以長度 所以越粗的阻抗越大 發熱量也越高
所以在設計馬達時需以固定KV值反算適合的線徑與圈數 並非越粗越好
當然KV值主要變動因數是以圈數計算 繞法及線徑各廠有更專業的作法
需在高轉及高扭中取得平衡又要兼顧是否會造成高溫學問不小給您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敢 不敢 您客氣了
銅線阻抗來自截斷面面積乘以長度 所以越粗的阻抗越大 發熱量也越高
所以在設計馬達 ...

我要找我初中物理老师算账去
这么多年了才发现TMD原来他在忽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找我初中物理老师算账去
这么多年了才发现TMD原来他在忽悠我

我开始怀疑我的三观了。我觉得我的物理老师来自火星。

网友:
好手艺 亚托的电机轴很容易磨损,

网友E:
我的500MX都换了2根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500MX都换了2根轴了,

磨损的两个主要原因,
1.动平衡不好导致的震动大(我的震动也严重)
2.轴承内圈和轴在摩擦。可以上胶解决。

亚拓的轴本来就很软。好多断轴的例子。

网友F:
好专业,最后的回复彻底凌乱了,三观尽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损的两个主要原因,
1.动平衡不好导致的震动大(我的震动也严重)
2.轴承内圈和轴在摩擦。可以上胶解 ...

用AB胶水么?

楼主:
243 螺丝胶就行。别涂太多。小心点。不要进到轴承。 等完全固化后再使用。静置1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243 螺丝胶就行。别涂太多。小心点。不要进到轴承。 等完全固化后再使用。静置1天。

非常感谢 另外单向轴承打滑有什么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 另外单向轴承打滑有什么办法没有

没有好的办法,你试试清洗下轴承吧,看看是不是灰尘太多的原因。最好是更换。大应力的重要动力部件就别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 不敢 您客氣了
銅線阻抗來自截斷面面積乘以長度 所以越粗的阻抗越大 發熱量也越高
所以在設計馬達 ...

对于直流电,
R=pL/A
p为电阻系数, L为长度,A为横截面积。

还有,阻抗和电阻完全是两回事,概念不一样。 只有在直流电的情况下,阻抗和电阻的数值相等。(电阻是相位为0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可真是误认子弟啊。。。。

R=pL/A

你說的是對的 只是我們在討論的並非電阻而是線徑的粗細對KV值產生的改變
另外阻抗和电阻的確是两回事 在只有直流电的情况下 阻抗和电阻的数值相等
所以............... 樓主已經用較粗的線重繞過了 拿個KV表量一下就會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對的 只是我們再討倫的並非電阻而是線徑的粗細對KV值產生的改變
另外阻抗和电阻的確是两回事 在 ...

呵呵,我好想误解你的意思了。。。
你没说错。。我改帖子去

楼主:
测试回来了。功耗小了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更加暴力和响应更快。 温度70度。烧线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网友:
关注,自己绕线真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回来了。功耗小了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更加暴力和响应更快。 温度70度。烧线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发生 ...

意料之中看样子这电机的设计还是水了点,不实在啊

如果换成多股银线,温度搞不好能降到50度,建议楼主测试下

网友(2014-05-10):
引用 网友C:
不敢 不敢 您客氣了
銅線阻抗來自截斷面面積乘以長度 所以越粗的阻抗越大 發熱量也越高
所以在設計馬達 ...

  完全是 说 颠倒了 哦 。。。

“所以越粗的阻抗越大 發熱量也越高”

绕马达:所谓的“粗”乃是用 多股细线并连 组成的,

无论是:低频 还是 高频 从来都是 越粗 阻抗越低=

阻抗越低 = 效率越高王道哦。。。KV 只管 匝数。

网友:
看来哪一天我也必须静下来学学给电机绕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變线径KV值會跟著改變的 或許應該換個說法
線徑粗內阻大 其他條件不變  線(損失)消耗功率大 電能轉換 ...

说反了吧?

网友(2014-07-14):
对这玩意儿太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