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哪些参数影响电机功率?

楼主(2014-02-08):
进角?pwm频率?怎么影响的?

网友A:
功率 =电流的平方 乘以 电阻。再乘以电机的转换率。电调标的电流是最大的电流,电阻是电机的电阻。(你说的频率   就不太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 =电流的平方 乘以 电阻。再乘以电机的转换率。电调标的电流是最大的电流,电阻是电机的电阻。(你说的 ...

电调pwm不是有8k/16k/32k。。。吗?这些参数对电机功率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机有效的功率消耗是感抗,电机的电阻是线圈没办法带的一点电阻只有让电机发热的能力做无用功

网友:
电调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代表了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