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温度太高

楼主(2014-02-08):
450Pro之前一直用着花牌2221, 11T/121T,感觉就是软点,时有掉转,温度还可以,进角调22.5度。电调是铂金40a
油门
0-60-60-60-60
75-75-75-75-75
90-90-90-90-90

换了只天蝎星2520,12T/121T,电调参数调成X3套机推荐参数(进角7.5度,12kHz)。
起动有力,感觉不易掉转,但就是温度爆高,到达烫手的地步(估计是80度左右)
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高。难道是12T主齿的问题?
已调过主大齿松紧,排除主齿太紧的问题,定速不定速温度都这么高。

油门曲线(定速关)
0-60-60-60-60
75-75-75-75-75
88-88-88-88-88

定速曲线
0-60-60-60-60
90-90-90-90-90
95-95-95-95-95

大家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下面的鸡鸡照

网友A:
进角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B:
据说蝎子只要不高于120°C都算正常……
我的500用蝎子3026也很烫,或者楼主尝试用11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是不是高了点

进角是7.5度,高了?
X3就推荐用这个进角

网友:
机机颜色好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蝎子只要不高于120°C都算正常……
我的500用蝎子3026也很烫,或者楼主尝试用11T看看

估计能飞,但不能连续飞。之前花牌都是连操8电的。现在要下来凉凉再动。
12T/121T是2520操480常用组合(听说的),应该负担还不会有480的大。
也可以试试11T的正好手上有11T主齿。

网友:
真有80度吗?知道80度是什么概念,你家桶装水机出的热水就是80度左右。。。正常人的手不能接触60度超过2秒。。。

网友C:
才80度?好低的温度,你还要求啥?X3从来就没低于过100度的飘过,,,。。。

网友D:
这个定速太高了吧 75 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80度?好低的温度,你还要求啥?X3从来就没低于过100度的飘过,,,。。。

真的假的, 100度?

网友E:
定速太高了,80够了,还有x3原配是铂金40,定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定速太高了吧 75 合适

铂金40a定速比较虚。。。
定70感觉比油门60还低。
定90与油门80差不多。
开这定速只不过为了在电压下降过程中,可以控得比较好。不过如果不插电显很易过放。试过直接飞到起不来了。一测3.2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速太高了,80够了,还有x3原配是铂金40,定速怎么样

定速很一般,就是控得稳点。感觉不到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能飞,但不能连续飞。之前花牌都是连操8电的。现在要下来凉凉再动。
12T/121T是2520操480常用组合( ...

改用了11T, 感觉温度更高。。。
按定速计算器,12T更合适

网友:
凤凰50A+2520+12T    进角5     连飞5电X3   温度一般

网友F:
蝎子电机温度就是高的吧,我原来450上2221的温度就是比花牌和亚拓的电机温度都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蝎子电机温度就是高的吧,我原来450上2221的温度就是比花牌和亚拓的电机温度都高不少

看样子是了,试了不同的PWM频率,齿比,进角,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温度。。。

网友:
2520电机是十磁铁的,不是高速电机,应该配1300KV 的T14的齿轮(个人认为)

网友:
温度确实高啊 比2221还要高出不少 不过毕竟功率摆在那边 不高也不太可能

网友:
应该没大事情,夏天飞的时候多歇歇

网友G:
蝎子温度不高就不暴力了。

网友H:
80度可以了,我290随便跑个游戏都有9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蝎子温度不高就不暴力了。
今天外场爽飞6电,气温6度,4级北风,表现不错,动力足无视风力,气温低电机大概5/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