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小卡版主个问题,关于E700的十字盘

楼主(2014-02-08):
这两种设置那个正确?第二种参照于HeliFreak

网友A:
这两种对应的都是135度倾斜盘
如果这么理解第一种CH1的舵机行程100%,ch2、3的行程就是142%这样你的舵机的行程终点会扩大(转动角度加大),解析度上升,飞行偏稳定准确,速度稍慢,毕竟舵机要多转点角度才能到位置。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舵机能够达到142%这个行程终点(两端)且没有干涉。
那么第二种正好相反

以上为个人拙见,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好像Nick用的是第二种

网友C:
昨晚和lz聊了这个问题,今天打电话问了下上海雷虎门店大装机师傅,他们说问过原厂工程师,距离默认100,角度改一下就可以,因为右上角有“几何修正”功能;

另外上海虹口高安已经关门了,雷虎也准备关门搞天猫了,以后网购可能更方便了,希望价格也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和lz聊了这个问题,今天打电话问了下上海雷虎门店大装机师傅,他们说问过原厂工程师,距离默认100,角 ...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子的135度斜盘的距离是1:根号2的关系,肯定不是一样的。况且几何修正也不是那样修的,是修正舵机圆周运动直线行程的不平均!

网友:
是的,确实是根号2的关系,我e700炸了,等修好两种比率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对应的都是135度倾斜盘
如果这么理解第一种CH1的舵机行程100%,ch2、3的行程就是142%这样你的舵机的 ...

舵臂长度是定死的,所以同样的翻滚率所需舵机转动角度是一样的,所以gyro给舵机的输出是一样的如果gyro本身分辨率不是很高,就用第一个,这样细腻一点
如果分辨率很高,那就第二个,因为只需要改一个数字,100改成70几而第一个要改两个14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晚和lz聊了这个问题,今天打电话问了下上海雷虎门店大装机师傅,他们说问过原厂工程师,距离默认100,角 ...

To sonyex678:您好。

请问您是听谁说要搞天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o sonyex678:您好。

请问您是听谁说要搞天猫的?

哦,我打电话咨询配件的,店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说的,不会要追究他责任吧,呵呵~~

PS,你们淘宝店什么时候E700配件能全面上货啊,e700是个好飞机,别让配件托后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打电话咨询配件的,店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说的,不会要追究他责任吧,呵呵~~

PS,你们淘宝 ...

To sonyex678:您好!
E700配件不全!!!!
怎么会?

我马上去核对。
或者私信我您需要的那个配件在淘宝上没有?我马上为您查看库存

网友:
To af24-70f1.8g

这两种都可以。
第一种为我们的前3DMaster 专家组亚军飞手 朱治勇选手 的初始设定。
第二种为我们现任首席飞手 Nick Maxwell 的初始设定。

您只需要不干涉这两种设定都好。
具体用那种设定
是根据环境和个人操作手法来选择。

如sonyex678 先生所说,建议您把两种都用上。
看那种更适合您的飞行风格。

以上内容
烦请知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To czao :

请看楼上

Thx.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o sonyex678:您好!
E700配件不全!!!!
怎么会?

skyhobby淘宝现在直升机配件就剩一页了……以前好几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yhobby淘宝现在直升机配件就剩一页了……以前好几页的啊!

To Biomac:

这个则是近期对电子商务这块进行重整。
如果以前有的零件包
那么请您输入料号
就可以购买啦

网友(2014-08-03):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请教一个GT5.1中文说明书。或FUTABA7008接收机与GT5.1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