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6飞控组成的四轴,总是旋转

楼主(2014-02-08):
配置是apm2.6 刷的3.1固件, 曾经能平稳过,
F4006电机
好赢40A电调线形bec
飞起来总是旋转,然后炸掉,小炸多次了,
原来用乾峰桨尼龙,现在炸完了用塑料桨,1147各位帮帮忙吧!

楼主:
用的是atg方管机架

楼主:
清eprom可以恢复吗?

楼主:
自己用流量顶

楼主:
再顶、来个好人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要重新检查电机转的方向,1234顺序有没有错

楼主:
桨的方向是对角安装吧?右上是1号电机,逆时针旋转,对角是2号电机方向相同,左上是3号顺时,对角4号方向相同,是这样吗?

网友:
1,确定四个电机是否完全水平于地面,各各角度都要水平,用水平仪量电机的各各角度,
2,确定四个电机离地的高度是否完全相等,
3,电机电调是同一批的吗?有没有哪个电机被炸的不平衡了,转速与其它的不同

楼主:
xlmm119发表于2014-02-08 20:22:39
1,确定四个电机是否完全水平于地面,各各角度都要水平,用水平仪量电机的各各角度,
2,确定四个电机离地的高度是否完全相等,
3,电机电调是同一批的吗?有没有哪个电机被炸的不平衡了,转速与其它的不同
哇!厉害!
1.电机电调是同一批的,好像有2个电机轴承有点点松
2.电机离地高度一定要一样吗?
3.电机水平没法做,是方管的……

楼主:
会是apm的问题吗?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试试。

网友:
956147747发表于2014-02-08 20:45:38
会是apm的问题吗?
完全有可能。apm这种开源产品良莠不齐,全靠人品

楼主:
没有头绪了,难道真的是apm的问题吗?

网友:
APM2.6电子罗盘外置,你的电子罗盘和GPS在一起吗?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
luxinexcs发表于2014-02-08 21:24:31
APM2.6电子罗盘外置,你的电子罗盘和GPS在一起吗?是怎么安装的?
罗盘是外置的,gps有两组线出来的

楼主:
校准过电调、水平、罗盘、遥控、还有什么吗?

楼主:
哦?有这个说法?大神,我明天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知道apm电压电流显示不正常,怎么解吗?

你装了电流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