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失控自旋该怎样救机

楼主(2014-02-08):
现在飞倒飞对尾,练的还可以了。前几天在练习时,450SPORT挂在尾管上的尾舵机安装座突然断裂(之前一个断了,自己用铜丝扎了一下凑合用,另一边是好的),飞机高度在3米左右,尾巴自旋,但飞机姿态还是很正的。因为自己水平所限,采用以下救机方法1熄火  2企图翻正   3翻正失败   4飞机倒摔下来  5损失不大(软泥地)横轴主轴大齿尾舵机座      现在想来,假如我采用1给正螺距减低飞机高度到1米左右   2熄火     这样的方法是否更合理呢

网友:
只要熄火,其他动作都无所谓,以为损失差不多

网友:
曾遇!先翻正再熄火。损失不大。

网友:
倒飞,失控,还自旋,还能救机的??

网友:
索性熄火后听天由命了吧,因为高速自旋没法准确做到翻正,不排除高手做得到。
以前有次低空倒飞进行中,突然不知哪根筋不对头,一下子突然神经质的打正螺距,结果是啪的一下拍在地上,直接把大小齿盘戳断开,奇怪的是除了大小齿盘损失和横轴弯了以外,大桨都完好无损,连主轴都没弯。

楼主:
看来只有果断熄火了

网友:
飞高点,然后熄火再翻回来,自由落体了
不知道行不

网友:
如果是大机的话,可以拉高--熄火--翻正--熄火降落,可以轻松救机,但你这是450,几乎无救,想救得话,得拉的很高,成功率还很低。

网友:
切熄火后就不自旋了,大机有可能翻回来,450基本上没戏
我的600N曾经遇到过两次被迫熄火降落,一次是倒飞悬停时发动机意外停车,很容易翻回来降落,但那是尾舵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另一次是正飞时尾轴承解体造成皮带打滑自旋,切hold就不自旋了,勉强落地,还真没遇到过倒飞出现自旋的情况。450嘛,正飞熄火降落都费劲,练过几次,没一次完美的,倒飞熄火降落,连想都不想

网友:
先熄火,解除自选状态,或者让自旋状态无法继续发展下去!!!第二,找准时机,翻过去,拍地上。。。大机子相对好救,小机器一般一切熄火,升力马上没有了。。。

网友A:
自旋翻后半个动作。熄火降落

网友:
直接熄火 然后抱住

网友:
这主意好,

网友B: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熄火、扔控、卧倒、抱头

网友:
自旋翻, 翻正后, 熄火降落, 有高度直接熄火-自旋翻翻正-降落,也可以。
总之姿态是平的,就很简单。
如果自旋时姿态是倾斜的,那就不太好搞。

网友:
就用你的方法,降高度切熄火。有过一次,没切3D直接倒飞,后来发现飞机软绵无力打负螺距无效,高度和动力都不够翻过来,果断低空后熄火。草地损失很小。就横轴和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熄火、扔控、卧倒、抱头

这么正确经典的方法,难道天籁哥尝试过 嘿嘿

网友:
方法有一个 不过要求蛮高的

油门拨到底 把你的直升机高度拉高 (3D机动力足 自旋状态照样能拉升高度)
等有了安全高度后 熄火  这时自旋应该会停止(自旋是旋翼动力反扭产生 旋翼失去动力后反扭消失自然就没自旋了)
副翼摇杆让机身回正(只要旋翼还在旋转 周期变距就是有效的 所以照样能操控)
升降摇杆让机身稍微前倾 让直升机俯冲
油门摇杆到接近中点略微负螺距状态,让旋翼转速不降太多(负螺距下降风会吹动旋翼让旋翼继续高速旋转而且让直升机下降的阻力增加很多)
快到地面的时候用升降摇杆把机身正对下降方向,然后油门摇杆上推到正螺距 靠旋翼的旋转惯性能让旋翼产生升力 直到落地(正螺距不要太大 会让飞机拉伸的 容易2次掉落)
然后就去捡你的飞机吧  基本没损伤

网友C:
朋友别听上面几位高手的建议 他们说的都需要勤加练习。我告诉你个方法就是不管正飞还是到飞,在失控自旋的情况下解救办法对于水平差的初学着面前只有一个,就是先切熄火把飞机拉高些能多高就多高,一别切熄火一边拉高飞机然后迅速往飞机那里跑过去,等飞机下来用手接住,不过相对有些危险,因为 新手时不会把飞机飞的很高很远 尤其是悬停联系的时候再加上是450随意离飞机都比较近,这么做要是最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别听上面几位高手的建议 他们说的都需要勤加练习。我告诉你个方法就是不管正飞还是到飞,在失控自旋的 ...

我这么做过的。

网友D:
熄火后能抱得住么?

网友:
右手往自旋方向反向划圈 让飞机翻过来  落地前最大螺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熄火后能抱得住么?

熄火后满螺距 飞机稍微上升,大桨转速掉转很快 手接的时候大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唯一的危险就是飞机上带尖的带刺的别碰着自己。

网友:
高度高的话,切熄火,翻过来,这个时候高度掉的差不多了,心理素质好的,关掉熄火,正飞自旋,给正螺距,估计也就给一秒就够了,然后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熄火后满螺距 飞机稍微上升,大桨转速掉转很快 手接的时候大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唯一的危险就是飞机上 ...

恩对,学习了

网友:
倒飞自旋 基础练好

网友:
我感觉别救机了,救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