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LOITER模式和 position模式的 区别 apm飞控

楼主(2014-02-08):
LOITER position 区别 apm

网友A:
loiter是悬停,及定点又定高。position是定点,只定点,不定高,也就是说油门直通,而LOITER的油门是上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iter是悬停,及定点又定高。position是定点,只定点,不定高,也就是说油门直通,而LOITER的油门是上下的 ...

哦,清楚了,感谢

网友B:
loiter和position都是GPS悬停定点,不同的只是油门模式,loiter油门代表高度,向上向下是操作高度,所以关油门机机桨不会停,position油门就是油门,推油关油机机表现的非常直接

网友:
二四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iter和position都是GPS悬停定点,不同的只是油门模式,loiter油门代表高度,向上向下是操作高度,所以关 ...

清楚了,一般用哪种模式比较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楚了,一般用哪种模式比较多呢?

这个依情况而定,如果你的气压计很精确,并且你不太多的去变化高度,要求稳定的悬停在空中某点时,可以用LOITER模式,但要小心,如果你油门没在中点,比如正在操作机机上升或下降时,切别的模式有可能机机马上全速上升或是自由落体的下降。
如果你要经常的变化高度,如快~速的上升或是降到某个预定高度时POSITION最合适了,因为这个模式油门非常直接,你可以快~速的推机机到2000米高度,或是降到50米低空,而不必担心机机水平飘出去很远。

总结,POSITION模式适合定点的快~速上升或是下降,如航拍时快~速到达某个预定高度。
         LOITER模式适合稳定的定点飞行,如空中定住开始航拍或是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依情况而定,如果你的气压计很精确,并且你不太多的去变化高度,要求稳定的悬停在空中某点时,可以用 ...

明白了,您讲得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
非常实用的讲解

网友C(2014-1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依情况而定,如果你的气压计很精确,并且你不太多的去变化高度,要求稳定的悬停在空中某点时,可以用 ...

请教APM中:Auto(自动)  Guided(引导)Acro(特技),Sport(运动)及ToyA,:ToyM模式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APM中:Auto(自动)  Guided(引导)Acro(特技),Sport(运动)及ToyA,:ToyM模式的意思?

AUTO和GUIDED这两个模式都是要结合地面站来用的。其它几个模式不太用,所以也没怎么研究过,你可以再咨询别人。
AUTO模式会自动按航点设定路线飞行,前题是你在地面站设定好飞行路线并上传到APM里,只要一切AUTO模式,你只能控制飞机自转,其它都由飞控自动控制,包括飞行方向,飞行速度,飞行高度。
GUIDED这个比较简单,也是结合地面站来用的,一切成此模式,飞机就会类Loiter模式一样会在空中定高定点等待,你在地面站通过点某点并选择飞到这,信息就会传送给飞机,飞机就会飞到你指定的点上。到达后又会变成LOITER等待。

不过GUIDED模式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用这个模式时有突然乱跑的情况发生,暂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AUTO用的很多。

网友:
官版页面有解释,建议楼主先去看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网友(2015-09-26):
定点模式不定高?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