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空中停车问题!

楼主(2014-02-08):
不要问我是什么飞控 什么板块就知道是什么飞控了

具体的是这样,今天测试爬高距离,把油门推到最高,在把油门回中,果断四个电机不转了

等过了一会,四个电机又开始工作开始定高定点,

当然我知道是由于定高而导致四个电机不转,但是在空中我觉得飞控不能让电机停转,而且当四个电机再次起转的时候,四轴有点摇晃,

希望下一个固件改下此效果,这个太不安全了,

当然要表杨下刹车更新,刹车力度明显上升,并且效果不错,但是有一点,就是刹车的角度太大了,30度肯定有的,

网友:
有log吗 发一下吧

网友:
发LOG看一下吧!这样有助于理性分析。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正?

网友:
LZ用的什么电调,飞多轴电调不应该有刹车吧!!电调可以设置无刹车状态!!

网友:
惯性上升吧????????所以电机停下来

网友:
意思是你满油门时突然百份之50时为定高定点但飞机上升太快就算电机停下来惯性也让飞机上升,

楼主:
木瓜兆~~~发表于2014-02-10 13:21:28
意思是你满油门时突然百份之50时为定高定点但飞机上升太快就算电机停下来惯性也让飞机上升,
yes  对!  但是我感觉不应该让电机在空中停车!

网友:
马达停算最大力度刹车吧?

网友A:
SX飞控在GPS,模式下的刹车太狠了!我觉得这是个缺陷!很容易导致事故!现在做稍微激烈点的动作根本不敢用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飞控在GPS,模式下的刹车太狠了!我觉得这是个缺陷!很容易导致事故!现在做稍微激烈点的动作根本不敢用G ...

确实 在怎么刹车也不能让电机在空中停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