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刷電調三條線输出是直流電吧??

楼主(2014-02-08):
無刷電調三條線输出是直流電吧??

网友A:
No,,,No,,,——是 变频的 交流电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No,,,——是 变频的 交流电 哦。。。

確定是交流電嗎??

网友:
他逗你呢。

网友:
是直流电,电调做不到交流

网友:
好像是三相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交流電嗎??

电机都是交流的

纯直流只能做电磁铁

有刷电机里有一个部件叫“整流子”其作用就是将进来的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以使电枢能够旋转

这种电机反过来用就是直流发电机,整流子的作用就是将电枢上的“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再输出

网友:
把直流(变频)成交流电  要是纯直流电输出还要N.P场效应管干嘛  你把无刷电机任意两根线接上毫伏级别的指针表 轻转电机轴看看指针的反应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三相交流电机啊,不然你断一根试试。这么明显的事

网友:
直流不是恒流,像一些方波、尖脉冲等等都是直流,只要电流方向不随时间改变就可以了。电调可以输出三个有相位差的方波产生旋转磁场使电机转动,通过调整占空比调整输出功率

网友:
当然方波可以直流也可以是交流

楼主:
一直以為輸出是正,負方波,認定為直流,這下交直流關念搞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以為輸出是正,負方波,認定為直流,這下交直流關念搞糊了

交流电  并不一定 必须要是  正弦波 哦。。

只要是:时而正,,时而负 : 就叫做 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  并不一定 必须要是  正弦波 哦。。

只要是:时而正,,时而负 : 就叫做 交流电。
...

書到用時方恨少,求學環境沒實習機會,也貪玩,算虛渡啦

网友B:
对电机每个线圈来说,是正向方波电流,没有负向。对于输入线,有正有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机每个线圈来说,是正向方波电流,没有负向。对于输入线,有正有负。

对于输入线,有正有负??...輸入線是指什麼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