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模拟器在win7上不能运行?

楼主(2014-02-08):
飞行模拟器在win7上不能运行?

网友:
所有系统我都试过,32位,64位。都完全没问题。

网友:
g3及以下不行,我用凤凰,XTR,G6,win7 64位无问题

网友:
可用,但要注意:1、尽量安装在默认路径;2、用管理员身份安装及运行。

网友:
路过,拿分,可以的

网友:
凤凰在win8.1 64位系统上可用,测试过了

网友:
偶就是WIN7,64位。运行凤凰4无压力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我的凤凰4.0q 用的就是WIN7系统。

网友:
G4 G5 G6 RF7 XTR 凤凰4.0q AEROFLY5.0 AEROFLY5.7 都可以, FMS不行, 本人WIN7 64位

网友A:
右键  兼容性  选择xp sp3,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  兼容性  选择xp sp3,试试看

好像不行, 我试过,基本上和没选差不多

网友:
freeyeyi发表于2014-02-16 18:13:02

好像不行, 我试过,基本上和没选差不多
别忘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