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高度显示不准确 请大疆技术帮忙

楼主(2014-02-08):
纯新手啊 飞机也是别人帮我装的  图传也是dji的 别的都显示正常 只有高度不准确啊 不知道是OSD的问题还是图传的问题  我在地面的时候显示高度57M

网友:
这个误差有点大,我的初始化会显示1~2米有时候,飞了一圈原地降落有时候也会显示5米

网友:
我的有时显示osd有时不显示   闹心

网友:
我的屏幕会有水波纹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图传和监视器在别的飞机上没有 同一个图传

网友A:
你的固件好像是舊版本的!把osd固件升級到最新版本因該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儿? 地域海拔高度是多少?我记得OSD貌似是根据海拔高度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好像是舊版本的!把osd固件升級到最新版本因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儿? 地域海拔高度是多少?我记得OSD貌似是根据海拔高度来的吧?

根据海拔高度为基准点 那还得了啊!

网友:
复位就可以了、我用的是穷人OSD

网友C(2014-11-14):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显示高度也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显示高度也很离谱

固件更新了一下 好点2-3米左右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更新了一下 好点2-3米左右的误差

最新固件 版本号 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儿? 地域海拔高度是多少?我记得OSD貌似是根据海拔高度来的吧?

不是,是真高。

网友(2014-12-1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