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10玩S4V2的吗?

楼主(2014-02-08):
有D10玩S4V,解锁不了,见鬼了,求帮助,

网友A:
关注中 还没有入手

网友B(2014-03-15):
我也是这个搭配,应该如何设置啊?我已经要吐了,楼主给点指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搭配,应该如何设置啊?我已经要吐了,楼主给点指导吧

刷新固件,就好了

网友:
这个飞控装240的小四轴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固件,就好了

你是指刷零度的固件吗?我刷过了啊,刷的最新的海外版20140120的版本。电机死活就是不转啊。向你跪求整套设置方法~~~orz

网友:
我也是v2,昨天刚到,刚才连电脑通电试了试,遥控器有校遥控器的设置。

网友:
我是天9一代超级

网友:
我是华科尔10

网友(2015-02-08):
有答案了吗,我也是D10,也是死活解锁不了S4啊

网友:
我的是海外固件 高远都1500米还有你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了吗 之前我没有设置是解不了锁的

网友:
d10你们设置反向没?如何操作的?开通遥控。打开飞控。然后关控。测试失控保护。然后开控。解锁。还有就是打开飞控。如果电机哔哔哔响说明那个通道没有输出。也是解不了群的。还有模式要选对。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必须通道正确。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