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30A电调直接取电问题

楼主(2014-02-08):
好赢铂金30A电调直接取电12V LED灯三个一个轴 只装机头的两条轴 请问这样会影响电调的控制?有哪位高人试过?

网友A:
要是上6S电池的话,你需要把两根LED灯带串联,接到电调的电流输入端,不影响电调的控制

网友B:
一个12V DCDC把LED灯、云台、图传全都搞定。

网友C:
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