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小问题 但是搜不到。。精灵2电机下边的十字螺丝 很 ...
超级小问题 但是搜不到。。精灵2电机下边的十字螺丝 很小

楼主(2014-02-08):
请问这个螺丝要买什么型号的螺丝刀能拧下来? 我家里的小螺丝刀都试过了 太紧了。。。我知道DJI给的那个没问题 但是实在找不到了。。我知道很悲剧 所以请帮忙 我哪里可以买到 要买多大的?
这个螺丝是正拧的吧

网友A:
钟表用的螺丝刀

网友B:
备一个这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0.0.OqH36e&mt=1

网友B:
另外DJI的这个小十字螺丝质量很差,我己扭坏一个帽

网友C:
玩过小鸡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那个螺丝,我拿出去找手机店开螺丝的,去买的钟表螺丝,出不了力。

网友E:
你拧他做什么?

网友F:
我的四个螺丝第一次就直接把它拧花了!只得更换!

网友G:
刀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