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APM2.52飞控能和玉兔2飞控公用一个6M的GPS吗!

楼主(2014-02-08):
因小弟现在买了一套APM2.52和6M的GPS用来飞固定翼FPV的,还没买miniOSD,和电流电压计,所以想把之前没有GPS的玉兔2飞控和玉兔的OSD,装到飞机上用玉兔2的OSD信息飞行,所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不知道玉兔2能不能和APM2.52,一起,接一个GPS使用!该怎么接线?
                                        真心的想各位知道的大哥兄弟门告诉一下,帮帮忙咯!在此真心感谢了!?????

网友:
这个,这个,我也不懂,哈哈。我也有个兔2,也想买个APM飞固定翼。楼主,这个APM飞四轴比玉兔咋样?

网友:
自己动动手呗,又不会搞坏,说不定又有新的发现呢

网友A:
  只要不是 给GPS 设置参数,,GPS 是 单向 只输出数据。。

——所以,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公用 一个 GPS 。

ArkBird  ,  APM 都要求 38400 ,  如果 兔子也是38400就OK。

GPS接线:只需要 3根线:电源、地、TX 同时接 APM 和 兔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 给GPS 设置参数,,GPS 是 单向 只输出数据。。

——所以,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 ...

好的!谢谢!改天我试下!是哦!想再问下,那RX不用接了吗?还有两个飞控的电源+5V都要接到GPS吗?两个飞控一起给GPS供电吗?

网友:
GPS 这边的 RX 肯定只能 接 一个 飞控。。。接你实际的 主(飞)控 吧。。。

电源和地 2个 都接 更可靠。。。"地" 是 必须要接 2边的。。。电子电路基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