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炸炸机~DJI 精灵2+H3-2D+gopro3+炸机

楼主(2014-02-08):
?firsttime=60

2014.1.30 大年三十完傍晚,完成蛇年最后一飞,正准备降落高高兴兴回家吃年夜饭的时候,离地20米,眼看就要着陆了~结果炸机了
视频:DJI Phantom2+H3-2D+gopro3+炸机实录,里面描述了详细操作结果
飞机买了一个月不到,现在着确认云台已毁~

网友A:
遥控失灵了吧?你用一键返航?

网友B:
看不出來啥問題?好像是沒電!重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失灵了吧?你用一键返航?

遥控失灵,也没用一件返航,下降到25米时候~主控抽风,突发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來啥問題?好像是沒電!重降落

有电,绝对有电,剩余45%呢! 精灵2新买的!一个月不到就发生这情况了~
看你头像是F550我应该和你一样,之前我玩F550+悟空的,上百个起落都没出这档子事,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电,绝对有电,剩余45%呢! 精灵2新买的!一个月不到就发生这情况了~
看你头像是F550我应该和你一样, ...

上面說失控!但高度只有25M距離因該也不會太遠!
這問題就怪了!前面下降速度是快了點!但最終都有穩住

記得以前我飛F450時高度約400M持續長時間降落!
到最後差不多跟您一樣25M左右時越晃越大然後炸了都搞不清楚啥狀況!
損失二電機、二電調、三根槳、狗三眼睛也瞎了

重新組裝時發現到另一顆電機起動時有點不順暢!換了以後就沒再發生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否推断是机器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說失控!但高度只有25M距離因該也不會太遠!
這問題就怪了!前面下降速度是快了點!但最終都有穩住

哇~你损失比我更大  同情同情
我想了几天了没搞明白,只能说这是naza的问题了,飞机盒遥控器连接正常,美失控,图传也正常显示,我说的失控是机器主控失控,突然抽住的意思
一开始我也感觉下降太快,为了避免炸机我故意在40-50米高度停留了10秒 然后开始缓慢下降,只推了2/3的油门下降,5秒后就出事了!
当时发现飞机4轴高低不平,前后左右摇晃,越晃越厉害,马上遥控器把油门向上推也无济于事,飞机已经不听使唤 最后2秒索性切到一件返航也没用!
然后只能接受坠地炸机的事实~ 我感觉naza在出事的这几秒里几乎没有工作,没有控制飞行姿态和马达造成的这起事故!年夜饭也没心情吃了~哎
我前天找了一个空草地,F550特地卸了云台和狗,模拟年三十精灵2的飞行方法,完全没问题(我的F550是悟空-M的飞控)

网友:
楼主的很多表述北方人看不明白,最好能用普通话表达。

现在的很多失控是由于干扰太多引起的,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路由器,一个功率比一个大。联通、移动、电信的900M、1800、2G、3G、4G,就连出租车里都有大功率电台,各种频率之间所产生的差频就多了去了。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失控太正常不过了,不失控反而我觉得不正常。

没失控那纯属运气。

网友:
就是降落重了点吧?有点自激的趋势

网友:
卤煮以后降落的时候最好带点航线下降

网友:
我也说了句,下降时最好不要打方向舵,打些付仰或横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次您试试

网友:
這個狀況我已經發生過2次了.我的原因是下降快到地面時補油門太大因大疆的槳太軟了導致機子不能平衡.我現在換碳槳就不會了.油門全關下降在油門全加煞車也不會有問題了

网友:
玩这个没有不炸机的,楼主节哀,装起来再玩吧,不过估计又得升级花银子啦。

网友:
叔叔可以给我们玩一下吗?

网友:
没听说这过这情况!等大僵技术解答

网友:
下降速度过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