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高手,怎么焊接细钢柱不变形

楼主(2014-02-08):
我的得伟433砂带机,主动轮里面那个轴断了,我想找人焊接,可是他们说焊接后就不能同心了,请问焊接高手: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重新车一根轴

网友B:
焊个大点的,再车小

网友C:
車一根比安全,重焊即使不變形,也不一定夠強度,如果使用中突然斷掉,很危險。

网友D:
重新车是正道

网友E:
重新车一根安全

网友F:
重做一根

网友G:
五楼说的正确。如果非得焊接的话,可以采用二保焊或者氩弧焊可以达到外观好看。但是强度不一定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