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150,体会ALAN SZABO的飞行手感

楼主(2014-02-09):
原本没打算做150小白鼠的,因为,它哪怕多好飞,也不会超过亚托自己的450!不过,看ALAN的录像,他用的遥控器正好是SPETRUM,展示了如何放卫星,几个感度调什么位置,遥控器怎么设置。。。
那就有点意思了,买台150,按ALAN的调法,就相当于飞他的机器了!这是一直想尝试的事!!!
所以,准备再次当小白鼠!

网友:
支持尝试,期待你的试飞报告哦

网友A:
。。。这想法太。。。
即便直接飞他的700你也飞不出他的效果吧。。。
最后还是要落在技术上,弄点实际的吧。。。

网友B:
值得尝试,苦于没有ALAN 450的调试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尝试,苦于没有ALAN 450的调试参数。

以150做对比,大致可以推断:1、翻转速率调得比较大。2、EXP比较小(官方推荐30,他是15)。其他跟典型调试貌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想法太。。。
即便直接飞他的700你也飞不出他的效果吧。。。
最后还是要落在技术上,弄点实际的 ...

买台150就不实际了?。。。
那我在飞的450\130X\120d02\mcpx\GCP\ncpx已经不实际很多次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台150就不实际了?。。。
那我在飞的450\130X\120d02\mcpx\GCP\ncpx已经不实际很多次方了。。。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因为名人效应而买入不是那么喜欢的飞机。真心说150不值得入手
锁尾真心一般,而且非常不耐炸
mcpxbl一样的货,双无刷的小机以后都绕道走就对了
mcpxbl 至少还算耐炸。。。。

你去搜一下mcpxbl的官方视频, 还有一些youtube上的视频,飞的不比alan飞150差,甚至更好更爆。。。
但是到手以后。。。你就懂了
150一样的。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因为名人效应而买入不是那么喜欢的飞机。真心说150不值得入手
锁尾真心一般,而且非常 ...

可能你无法体会飞不同机器的乐趣!。。。鲍鱼海参吃多了,但我同样爱吃红烧肉,而哪个好吃,还真不好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150做对比,大致可以推断:1、翻转速率调得比较大。2、EXP比较小(官方推荐30,他是15)。其他跟典型调 ...

翻转速率是什么我的控14SG

网友:
期待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转速率是什么我的控14SG

跟控倒不是关系太大。。。循环螺距影响翻转速率,估计他的循环螺距也调得比官方的大。。

网友:
跟大多尾电机的飞机一样,风中摆尾....
如果没有好的室内场地,真心不建议上这种级别的尾马达飞机....

网友:
各人有各爱!喜欢就办,图的心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转速率是什么我的控14SG

在主控板上有兩個旋鈕,一個是感度,一個是翻滾速率,出廠時,原廠設定感為11~12時針方向,建議可以調至11點鐘方向
翻滾速率設在最低,建議可以調整翻滾速率來提高翻滾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主控板上有兩個旋鈕,一個是感度,一個是翻滾速率,出廠時,原廠設定感為11~12時針方向,建議可以調至1 ...

貌似您是对岸与A牌有些许关系的朋友,为什么我说A牌品控有待提高。。。我到手的飞机,翻滚速率设置在7点方向,不是11-12点。。。

网友:
楼上这位大哥
这我要帮亚拓说说话,150滚转速率出厂设定值是设在初学适用7点钟。。。没错

网友:
150说明书第一页就斗大说明着~翻滚速率与感度设定要点~~~要看

网友:
查了一下原厂说明书,滚转速率出厂默认是最低点(7~8点钟)

网友:
高阶3D者翻滚速率建议设11~12点钟方向。
尾巴不听话!是尾桨打滑了问题(一手抓马达外转环,一手转动尾桨,会转动就是不行) 拆下点502。。。保证锁的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