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4-02-09):
想问下1238-1245两个螺旋桨,从数据上看肯定是1245螺距大,请问下是不是螺距越大桨叶的角度就大,单位时间风的流量就大,效率就更高呢?

楼主:
假设螺旋桨在一种不能流动的介质中旋转,那么螺旋桨每转一圈,就会向前进一个距离,连续旋转就形成一段螺旋。同一片桨叶旋转一圈所形成的螺旋的距离,就称为桨距。这个是准确的定义。因为实际上要测量桨距的大小比较困难,所以一般固定桨距的螺旋桨(简单的螺旋桨飞机和船上用的螺旋桨)上都会标明桨距的大小(单位以英寸居多),以便提供给发动机配套使用。

显然桨叶的迎角大,桨距就大。因此高级一些的螺旋桨飞机或直升机说变桨距其实改变的就是桨叶迎角。因此有人把桨叶迎角与桨距等同起来。其实它们之间是成正比的关系。

楼主:
螺距跟转数还有一定关系,还想问下610kv的电机用1245桨是可以?

网友:
你错了,,,我也不是高手,,,但你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在匹配的电机下,桨越大,螺距小,效率就越高,,,相反效率 就越小,,,,但是这个都是在电机匹配的情况下的,

楼主:
蓝魔之夜发表于2014-02-09 12:30:57

你错了,,,我也不是高手,,,但你可以简单的这样理解,,,,在匹配的电机下,桨越大,螺距小,效率就越高,,,相反效率 就越小,,,,但是这个都是在电机匹配的情况下的,
其实我就想问问610kv的电机用1238效率高还是1245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想问问610kv的电机用1238效率高还是1245效率高

这个中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简单说,1238的桨效率比1245的高,,,但拉力还是1245大,,但如果你飞机重量过大的话,电机的输出功率占据总功率太大的 话,电机反而会降低效率,,,因为电机效率会随着功率的上升,反而下降的,,,,明白了吗,,哈哈哈,,,简单点说,你如果飞机比较重的话(假设超过了总推力的50%),就建议用1245,,相反,就用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