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翼型是神马翼型

楼主(2014-02-09):
请教下凤凰模拟器中的这个模型的 翼型是神马翼型?GOE617还是……

网友:
练习机啊

网友:
类似,这种练习机用NACA 2412  或 Clark Y 之类的就行

网友:
顺便说说GOE 617 最大厚度13.85 ,不往机翼塞东西都没必要用14%厚的,12%都够了

网友:
如果想做翼型可以下载软件!很强大!!!!

网友:
这么厚...模拟器里不能查数据吗?

网友:
应该是平凸翼型吧?

网友:
平凸翼啊

网友:
上单,平直翼!适合新手飞!
长见与民用机比如塞斯纳!
优点是:稳定性强!低速性能很好!
缺点是:缺乏机动性!转向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迟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