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9的接收机是否可以接2S?

楼主(2014-02-09):
请教天地飞9的接收机是否可以接2S?如果不能的话,像700E hv这种用高压舵机的机型是不是就不能用天9的控了?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吧?说明书上有的吧?

网友A:
方法:
接收机供电4.8V,另外给高压舵机提供2S电源,将舵机的白色信号线连接到接收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
接收机供电4.8V,另外给高压舵机提供2S电源,将舵机的白色信号线连接到接收机即可

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