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旋是通过什么控制的

楼主(2014-02-09):
四轴左倾右倾可以通过螺旋桨转速来控制,但自旋是通过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A:
转速差、扭力差

网友B:
对角的两个轴减速,另两个轴增速就转起来了,増减拉力平衡不一至,则会引起同时升或降

网友C:
科技,想咋转就咋转

网友D:
看下naza悟空的说明书你就能大概了解了,看桨叶的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