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坏了, 怎么修? 电池电压出错

楼主(2014-02-09):
用平衡充冲3s, 每次s2都会高很多, 有时候会到4.28. s1和s3都只有4.21上下.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平衡充里面显示的也是这么高. 用万用表测试, 也确实是s2高了.
用其他平衡充充过,放电到3s电压都一样, 然后上b6, 最后结果还是s2电压高了.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教
已经解决. .. 旧版冲新
电池
就是不行.. . .

网友:
调电阻,有点麻烦

网友A:
好像可以校准,具体搜下本坛,

网友B:
mx3g上有个教程,要改个采样电阻的。据说山寨b6充电有误差。
我的skyrc的B6 400w充电器,还是很准的,每节都能充到4.19伏。要是有测内阻功能,这充就很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