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 s2 倒着放 谁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4-02-09):
前两天弄了个xyz s2 合计装我250里玩玩。但是 由于trex250是倒着放陀螺仪的,调机软件里 也没有这个方向啊,导致补偿方向不正确。另外我感觉 新的调机软件和之前比省略了好多。不知道啥原因。谁用过介绍一下 倒着放的调整方法啊。。

谢了!!!!!!!!!!!!!!!

网友A:
跟正放一样的设置,没有任何不同。
只是在设置里面正确的选择修正方向就行了,其实还是跟正着安装一样的调试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正放一样的设置,没有任何不同。
只是在设置里面正确的选择修正方向就行了,其实还是跟正着安装一样的调 ...

关键是新的调机软件里,已经取消了修正方向的设置。真是晕啊。调不了啊

网友A:
不可能没修正方向设置的,要真如你说,那遇到反向的舵机岂不是没法用了?

网友B:
小胰子不支持倒放,只能在软件里调摆放方向,不支持倒着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修正方向设置的,要真如你说,那遇到反向的舵机岂不是没法用了?

这个 真没有。我刚问了飞越的人技术人员,不能修正补偿方向。而且不支持倒着放了。。
原先xyz s 都可以,搞不懂为啥更新了,反倒不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胰子不支持倒放,只能在软件里调摆放方向,不支持倒着拜

恩,是啊,刚知道了。
但是xyz s 都可以的,更新了 反倒不好使了,真是搞不明白啊。

网友:
看来飞越把模友当傻子,认为有些模友可能会搞不懂修正方向而干脆把这一调机步骤省掉了

网友C:
kbar都166白菜价了,还用小姨子干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kbar都166白菜价了,还用小姨子干啥哦

我这是支持一下国内自主开发的产品啊。kbar国内厂家就是简单的复制,vbar的精髓在于 控制的方法。 国内厂家根本没有掌握。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自主产品发展啊。
嘿嘿!我在国外,买不到kbar啦。最便宜靠谱的就是小姨子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