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和 气压传感器能不能直接连接不用飞控,显示高度

楼主(2014-02-09):
或者用个简单的板子连接一下,有没有办法

楼主:
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A: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了解OSD,如果你不用飞控的话,单独的OSD里面本身就有气传感器,,,而且飞控用在飞机上的意义不是单纯的显示OSD,而是使得飞机更加好控制,而且大多数飞控有自动返航左右,是用来防止飞机飞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了解OSD,如果你不用飞控的话,单独的OSD里面本身就有气传感器,,,而且飞控用在飞机 ...

minimosd里有吗

网友:
没有,,这个不是独立OSD,

网友:
应是说 穷人OSD 吧.... (完全独立於飞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