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尾桨怎么找动平衡点

楼主(2014-02-09):
看很多高手都是贴胶带给尾桨配平衡
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找尾桨的动平衡点呢,也就是说胶带贴尾桨上的哪个位置呢?
大桨好办,可以滚主轴的方式来找,尾桨怎么办,滚主轴行不通啊

网友:
主要是带着尾桨夹一起配重,配好后再装起来看两边是不是平衡,一般也就这样了。还有人吧尾桨装在电机上,看转起来是不是平衡

楼主:
jk8415发表于2014-02-09 13:24:40
主要是带着尾桨夹一起配重,配好后再装起来看两边是不是平衡,一般也就这样了。还有人吧尾桨装在电机上,看转起来是不是平衡
那你配重的胶带贴在尾桨的那个位置呢  一般贴的位置就是动平衡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配重的胶带贴在尾桨的那个位置呢  一般贴的位置就是动平衡点

我相对没那么讲究,配完重剪好胶带后,再架起来做平衡,胶带贴在轻的一边,两遍基本重就差不多了。如果还是震动大不平衡,两遍再同时贴相同重量的胶带在不同的位置,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对没那么讲究,配完重剪好胶带后,再架起来做平衡,胶带贴在轻的一边,两遍基本重就差不多了。如果还 ...

你这样其实是在不停的试动平衡点,而没有找动平衡点的方法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其实是在不停的试动平衡点,而没有找动平衡点的方法哦........

差不多,简单的搞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简单的搞下了

哈哈,谢谢兄弟分享经验

但还是希望有知道怎么找尾桨动平衡方法的兄弟来支下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