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玩多轴穿越 选什么配置多轴 谢谢

楼主(2014-02-09):
请问各位大神玩多轴穿越 选什么配置多轴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 便宜,, 灵活,, 夠用..... 吧,, 未玩过穿越的路过...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4371&extra=
这里是曾经穿云帖子

网友C:
非常不建议穿云之类的。万一出个什么事情,一辈子就完了。没必要。低空100米以内玩玩就好了。 要挑战难度,可以找个风景好的地方,玩穿树,多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