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飞行故障,起飞不多久就向左下侧滑飘,求大侠分析一下

楼主(2014-02-09):
图中,是华科尔的小四轴,刚飞了两个星期,就出现问题——起飞不多久就迅速滑漂向左下,向右上打杆只能梢梢的抑制一下,但还是会树叶一样滑下去。

四个电机是有刷的,但四个电机依然转动很灵活,没有出现哪个电机转动有异声,关油门时也没有哪个电机很快就停转。

我已经买回来了四个电机,大侠们分析一下,是哪个电机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往哪边漂就换哪边

网友A:
对调一下电机看看~还有桨没破损吧?

网友B:
应该是水平问题,按说明书对传感器和油门进行校准

网友:
检查下电路

网友C:
哇 这是能避障的那个吧 可能避障的传感器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D:
往哪面飞就是哪面的桨松了。。。升力不够。。。。一般都是飞机就向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飞。。。。总知就是哪面松了,往哪面飞。。。。

楼主:
往左下角漂,就左下角那个电机吗,但是看起来那个电机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一下电机看看~还有桨没破损吧?

已经换上了全新的桨。

楼主:
已经换上了全新的桨,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水平问题,按说明书对传感器和油门进行校准

这小四轴没有插口接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这是能避障的那个吧 可能避障的传感器部分出了问题

是的,是华科尔的的 QR InfraX,我已经关闭了那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哪面飞就是哪面的桨松了。。。升力不够。。。。一般都是飞机就向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飞。。。 ...

发贴前桨已经换了全新的了,飘得有点像树叶

网友E:
那机机的重心跟之前相比有变化吗? 还有看看说明書,, 有否重新置平的设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往左下角漂,就左下角那个电机吗,但是看起来那个电机没有什么问题。

别用看,看是看不出来的,坏电机有一点动力下降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机机的重心跟之前相比有变化吗? 还有看看说明書,, 有否重新置平的设定?

这是小四轴啊,有刷电机,没有重新置平的设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用看,看是看不出来的,坏电机有一点动力下降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果断把那个电机换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小四轴啊,有刷电机,没有重新置平的设置哦

不會吧,, 偶的小哈X森都可以重新置平,, 这华X尔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吧,, 偶的小哈X森都可以重新置平,, 这华X尔沒有?

没有的,华X黑工厂做直机不错,但四轴很差

网友:
LZ控上面摇杆旁边的微调调整过吗?!!

网友G:
阿华是也发表于2014-02-09 15:56:06

是的,是华科尔的的 QR InfraX,我已经关闭了那个功能
上个月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你是不是208买的,我用的d10美国手,按照说明书上的完全不行,用固定翼右摇杆操作是反的,红外线和超声波也很鸡肋,前几天刚刚165出了,打算上大疆f4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个月我也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你是不是208买的,我用的d10美国手,按照说明书上的完全不行,用固定翼右 ...

我是在京东718买的哦,太黑暗了,这个华科尔。

网友G:
阿华是也发表于2014-02-10 22:51:53

我是在京东718买的哦,太黑暗了,这个华科尔。
我去,万能的淘宝你不去买,偏偏选择京东商城,还卖那么贵,我建议你看看能不能退货,不然718买个这玩意儿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万能的淘宝你不去买,偏偏选择京东商城,还卖那么贵,我建议你看看能不能退货,不然718买个这玩意儿 ...

我还是在京东的华科尔旗舰店买的啊,那里没有客服,非常的黑,唉,现在再也不去京东买东西了

网友:
阿华是也发表于2014-02-11 00:38:23

我还是在京东的华科尔旗舰店买的啊,那里没有客服,非常的黑,唉,现在再也不去京东买东西了
货比三家不吃亏,楼主应该多看看在买,这货出手估计难,再说你718买的也不可能100多卖了。这个我反正觉得很难操作,很难做到悬停不飘。

网友H:
718配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718配的什么遥控器?

配的是Devo4 啊,就是80元的控……所以说华科尔在京东很黑啊,分明是烂自己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