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新出的小金刚450可以上1347螺旋桨么在不影响gps安装的情况

楼主(2014-02-09):
电机是kv710,电池4s,电机支持螺旋桨1174-1347的可是问题出来了我看好的碳纤维螺旋桨只有1155-1355的,这个型号可以匹配我的电机吗!!!

网友A:
450最好10寸,你的电机这KV用10寸配合4s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最好10寸,你的电机这KV用10寸配合4s也够了

10寸的效率有点低吧电机建议最小1147最大1347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寸的效率有点低吧电机建议最小1147最大1347

你这架子只能10寸啊11寸有点风都抖,700KV用10寸的话效率也低不到哪里去

网友:
金刚550最大支持到14寸桨

金刚450最大支持到11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