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小四轴 大家推荐下 可以航拍的 一体飞控最好了

楼主(2014-02-09):
想买个小四轴  大家推荐下 可以航拍的  最好是遥控器上带显示器的  !  好像是一体遥控吧!!  谢谢了!!

网友A:
哈博森h107d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博森h107d符合你的要求

还有别的型号可以比较吗?

网友:
哈博森X4 H107D

华科尔W100S,华科尔W100S可以配遥控器,在遥控器上加个手机支架,用手机显示实时图像。也可以直接买华科尔带显示器的遥控器。

或者华科尔的小瓢虫,配个华科尔带屏幕的一体式遥控器。

楼主:
华科这个图传能有多远啊?  现在类似的就这2个型号可以选择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这个图传能有多远啊?  现在类似的就这2个型号可以选择吗? 谢谢!

华科尔这款图传距离不远,最远也就是30米,不过华科尔带显示器遥控器应该挺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别的型号可以比较吗?

这款性价比高!

网友B:
都是玩玩的东西, 别抱太大期望。

很难录出有用的片段

真想出好结果,还是得上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玩玩的东西, 别抱太大期望。

很难录出有用的片段

啥时候都是一分钱 一分货 啊!!

网友:
没错,小四轴想航拍,效果不会太好的。因为小四轴很难定点定高。

网友:
绝对的哈博森X4 H107D,平稳长程,灵活暴力,抗风耐摔,携带方便!

网友:
华科尔的设备看起来倒也不错!

网友:
算来算去还是H107D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滑翔机会比较好吧!

网友:
直接上个F450了

网友:
估计航拍效果惨不忍睹

网友:
H107D做FPV可以,做航拍分辨率太低,要做改装,在机器下面再贴一个H107C的高清摄像模块,这样拍出来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