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22 690kv电机桨的选择

楼主(2014-02-09):
680的架子,现在全副装备的话大概3000g
目前在用1238桨
架子最大可以上13寸桨,想试试13寸碳桨
那我的情况该选1340还是1355呢
两个螺距该选哪个?谢谢

网友A:
四轴还是六轴?
动力不够吗?
桨越大抗风越差

网友B:
一样的电机 4轴2400克 ,4s5200 3.6v10分钟也是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还是六轴?
动力不够吗?
桨越大抗风越差

六轴,现在4s5500×2只能坚持15分钟,想换桨试试

网友:
15分钟已经不错了,690KV用1238桨就合适了,没必要换13桨

网友:
15分钟相当不错
1147、1238已经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还是六轴?
动力不够吗?
桨越大抗风越差

六轴的
上6s动力会更好点吗?还是继续用1238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电机 4轴2400克 ,4s5200 3.6v10分钟也是1238桨

我8000毫安的电池悬停18分钟吧。重量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的
上6s动力会更好点吗?还是继续用1238桨

690kv的电机不能用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