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全比例通道遥控诚征UI(界面)

楼主(2014-02-09):
自制了个12全比例通道遥控,stm32主控+2.4G模块,2M Flash,中文全字库,2.8寸320x240TFT触摸彩屏,接收机方案可选,MCU+2.4G模块即可,功能和硬件已基本完成,

由于我对美工一窍不通,现在无偿征集UI(界面),主界面,各种设置界面,草图都行,
完成后全部开源共享。
现有主要功能:任意通道映射,任意通道混控,任意通道行程方向比率等设置,9点或11点螺距油门曲线,行程校准,中点校准,
油门时间,开机时间,各种报警,可把5---12通道的任意通道设置成高低电平输出(可直接接继电器等)
抗干扰和距离很大程度取决于2.4G模块,和高端商品控肯定有差距,不喜勿喷,我要的就是功能定制,个性化的DIY。

看了一下回复,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唉,没有一个说到我需要的,
功能方面都已实现,我要的是人机交互界面,就是UI,比如下面的图,各种设置布局,主界面布局,颜色搭配等等,看来求不到了

网友:
貌似很强大的样子,上图看看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集成433和显示器,或者可以直接连接摇杆外设也不错。

网友:
很高兴看到国内开源控的出世!

网友:
很强大,中文,开源,支持!

网友:
没下文了?

楼主:
麻烦大家仔细看帖吧,现在只是个原型,买的开发板搭建的硬件,没外壳,这贴主要是为320x240的彩屏征集UI(界面)方案的,
自己这方面功力太差,做出来的ui其丑无比,打算做好后买个壳。纯爱好,没任何目的。

网友:
强帖前排占座。支持楼主,支持开源。

网友A:
这么强大的编程能力,建议楼主google一下openTX里面有你需要的这些功能,另外,Frysky的x9d就是用了开源系统opentx,任意混控等等功能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楼主:
唉,没有一个说到我需要的,
功能方面都已实现,我要的是人机交互界面,就是UI,比如下面的图,各种设置布局,主界面布局,颜色搭配等等,看来求不到了。

网友:
上google code开个专栏,把代码传上去,然后列好UI部分待续。有感兴趣的应该会参与进来的。
或者上rcg开个专栏。

网友B:
320*240是4:3的比例,大方块把模型图片放右边占位太大感觉有点别扭,楼主可以装个companion9x,这个是opentx的上位机软件,里面可以模拟出opentx的界面,有普通屏幕和X9D那种宽屏的,楼主可以参考下!还可以参考jeti的DC16控的界面!
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真的需要彩屏嘛,个人还是喜欢带背光的灰度点阵屏!
期待楼主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0*240是4:3的比例,大方块把模型图片放右边占位太大感觉有点别扭,楼主可以装个companion9x,这个是opent ...

谢谢你的回复,用彩屏有2点考虑,1:便宜,2:分辨率够高,还好买。
主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用彩屏有2点考虑,1:便宜,2:分辨率够高,还好买。
主界面:

1到4通道的变化可以加入条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到4通道的变化可以加入条状显示

4个条状的就是1--4通道的,也有数值,5---12通道要在状态界面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条状的就是1--4通道的,也有数值,5---12通道要在状态界面才有

我以为你那个4个条状是微调啊!感觉弄成微调更好看些,在下面4个1500哪里改为条状显示同时保留数值!
或者把4个通道的变化弄成opentx那样的2个方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状显示蓝色比较好看,我觉得红色是警示色,少用,点缀一下就行

这个主界面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建议?那4个通道数值和微调数值在开启回传功能后就显示的回传的信息了
现在在做设置界面,有什么好的建议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一个会工业设计的哥们

网友D:
飞行时。飞机图片信息就不要显示了。
直接显示计时器,回传信息,等需要在飞行时查看的信息。

另外,考虑一下飞行条件?
一个开关或者逻辑开关,直接调整所有的混控,微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用一张背景图片,像这样

谢谢,个人认为文字与背景必须最大反差显示,否则在外面有可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时。飞机图片信息就不要显示了。
直接显示计时器,回传信息,等需要在飞行时查看的信息。

这个好办,预先设置保存几组各种飞行条件的各种数据,到时一键调用就行了

网友:
牛人 技术党!!!膜拜
微调数值很直观不错
在主界面加上 信号格 把电池图标缩短点信号微弱时加个LED闪烁或蜂宁器做提示
设置、状态 字体颜色不够醒目可以考虑加个框

网友:
st的芯片吗

网友(2014-03-14):
期待早日出成品板,其实界面完全可以参考现有的各种控,稍作修改即可,这样会符合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