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钢印的钢的材质是什么?用什么雕刻刀?

楼主(2014-02-09):
想做个钢的小印章,雕刻上反字,用手动压力机加上一两百公斤的压力就可以在木头上印上几个字或者logo。
角铁上切下来一小块可以吗?
雕刻刀用什么型号和材质的呢?

网友A:
钢印还有铜质的,看你用在啥木头上了,若木质硬、用的平凡,当然相对硬一些好吧。

网友B:
用45#钢就可以了。条件允许的话用模具钢更好。

网友C:
用碳钢,先退火,凿字后,再淬火。

网友D:
可以用热压,我是说压木板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热压,我是说压木板的时候
热压会有味道。也不环保,浪费电。再说了,技术复杂了不少。